路由器怎么刷机?路由器breed刷机教程

楼主(2017-03-24):
路由器怎么刷机?路由器breed刷机教程

  很多人会说手机我刷过,是增加功能,修正bug。路由器只是链接网络用的,路由器怎么刷机?简直不敢相信,难不成家里是4M的宽带,刷完变8M吧?是的,可能很多老手都知道路由器可以刷固件,但还是有些小白朋友可能还没有听过,不知道路由器怎么刷机。下面小编就给大家分享路由器breed刷机教程,以供参考。

图1

  一、路由器刷机的作用

  有些路由器原厂的固件不稳定,刷第三方固件很稳定,功能更强大,可万能中继、可挂硬盘下载、可NAS、可挂摄像头,脱机下载(不开电脑,用路由器就可以下载)搭载自家的NAS,都是可以的,刷完一号多拔的固件,4M的宽带,刷完变8M,20M都有可能。所以,学会路由器怎么刷机是很有必要的哟!

  现在的路由器固件,可以理解成一个开源的linux系统,可以装各种软件,以便实现不同的功能。

  二、breed刷机教程

  首先得有支持刷机的路由器(其实就是CPU支不支持,哪些支持大家可以网上搜下),本文以一款水星路由器硬改得来的,具体配置如下:CPU:MT7620N;内存:64M;闪存:16M,刷完了UBOOT(这个UBOOT得跳线或者编程器刷)。

  下面直接上图:

正面图

背面图

改完内存 闪存 CPU的主板

  路由器breed刷机方法/步骤:

  先用网线在LAN端口连到电脑上,然后按下路由器后面的复位键,然后再插上电源通电,等待路由器的指示灯有规律的闪4下后放开复位键,这样就进入了刷机模式,然后在电脑上的浏览器中输入进入路由器的IP地址:192.168.1.1 进入刷机模式。如图:

选择固件更新

  选择固件更新, 有两种固件模式:一种是常规固件;一种是编译器固件。这里我们选择常规固件,如果常规固件不能刷就选择编译器固件。

编译器固件

  选择常规固件后别的都不要动默认就好,然后选择你要刷的固件。

选择固件

  选择好固件后点击下面的上传。

点击上传

  等固件上传完毕之后,点击更新。

点击更新

  点击更新后会出现下图的进度条。

  等待百分之百后页面不会自动刷新,你等到出现无线信号后手动刷新即可。

手动刷新

  手动刷新后就会进入所刷的固件页面了。

华硕固件页面

  好了,到这里刷机就成功了,通过以上介绍大家都知道路由器怎么刷机了吧!如果你想4M的宽带,刷完变8M的,可以刷支持一号多拨的固件。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固件哪里有?

网友:
哪里有程序

网友A:
运营商把你的带宽限值死了是怎么把4M变成8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把你的带宽限值死了是怎么把4M变成8M?

双拨(字数补丁)

网友:
去恩山论坛,那里面很多大牛对路由器刷机定制固件很有研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