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晶振质量的好坏的两种方法

楼主(2017-03-24):
在购买晶振时,许多客户在挑选晶振的同时,价格肯定希望越低越好,但是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下,有可能买到劣质的晶振产品或者是不良品,怎么判断晶振的好坏,如何辨别晶振质量的好坏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肉眼识别法;第二种是万用表检测法;在这扬兴晶振提醒大家,在挑选晶振的同时,价格是一方面,质量才是主要的,价值大于价格;要想购买到合适的晶振,就需要对晶振要有一点的了解,许多客户都担心买到假货,所以第一种方法就是简单的肉眼就可以辨别出晶振的好坏。

原厂正品出货的标准晶振,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用肉眼观察可以也看到晶振的做工细节,从而判断出晶振的质量如何:
1,晶振外观观察:
相信从事过晶振生产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外观检测也是晶振工艺的重要的一环,外观方面的检查,从外壳到基座及引线,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放大镜观看,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方位的检查,光亮程度是否有模糊的地方,外壳是否干净等,新的晶振外表基本没有明显的手印和附带的其他碎屑,外壳和基座之间的压封贴合部分整齐不突出并无瑕疵。而鱼龙混杂电子市场等很多晶振做工很粗糙,肉眼就可观测到外观有缝隙,压封贴合有不同程度的突起和变形,有无光泽、甚至有轻微发黄和氧化的现象即为劣质产品。还有一种是外观二等品,其性能都是好的,只是在外观检测不过关,所以就只能算是外观二等品。

2,印字标识观察:
正品原厂生产的晶振,外壳的正面在晶振检测通过后,才会进入下一道工序,激光印字,印字是采用激光打印的方式进行印字,都是经过激光机器调试后打印,从激光的力度和角度,都是有严格的规格要求,印字大小整体比例合适,清晰整齐,看起来很舒适,突出晶振厂家标识;如扬兴晶振工厂的“YXC 12.00BJ”中的“BJ”,就是为了在发生晶振品质问题后便于客户或者厂家追溯回来,进行产品原因分析,是那些方面引起的,这也是区别。然后再来看一些高仿的晶振是如何辨别,滥竽充数的晶振都喜欢采用中性的字样,刚才也说过了不同厂家的激光打印,所调试的激光力度和角度都是不一样,所以高仿的产品都是按照自己随便打印的,印字方面可以当作衡量正品的重要因素。还有就是做工方面,因为外壳采用的比较薄、较差的金属材质,激光打字时就很容易打穿晶振的外壳,导致晶振漏气而产生电性能不稳定。

3,包装风格:
晶振原厂出库的晶振,都是统一要求包装,包装风格外观干净大方,外盒有明显带有公司商标或者公司名称的产品标签,封装标签中含有产品型号、规格大小、精度要求、电阻多少、数量多少、QC检测确认、生产日期等主要晶振参数信息,便于用于客户方面核查入仓和生产、核对,也是产品生产全程可追溯的重要一环。如果客户收到的货物,不管从外观包装方面来看,外箱破烂,箱子使用次数很多次,多次封箱,每个箱子都不一样,长短不齐的,每一批货都有不同的标记,如果连细节方面都不重视的话,我觉得是很失败的,细节决定品质因素,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遇到这样的包装,心里都是很不舒服,肯定也会对这样的包装质量感动担心,简单的包装统一规范都做不好,每一环都是紧紧相扣的,不是说生产的晶振质量是好的,其他的因素就不管了,要想留住客户,就需要在更多细节方面下功夫。

下面是用万用表检测晶振的方法
1.用万用表 ( R×10K档)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在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灯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若不亮,说明晶振损坏(请注意安全);
2.用数字电容表(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其电容,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不同的晶振其正常容量具有一定范围,可测量好的得到,一般在几十到几百PF;
3.贴近耳朵轻摇,有声音就一定是坏的(内部的晶片已经碎了,还能用的话频率也变了);
4.测试输出脚电压。一般正常情况下,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因为输出的是正弦波(峰峰值接近源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时,就差不多是一半啦;
5.用替换法或示波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