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V诊断卡代码20

楼主(2017-03-24):
ASUS   P8B75-V,开机诊断卡跑码20就停了。
复位正常。
内存换了。(电压正常)
BIOS刷了。
还是跑20就不动了。

请问要检查哪些地方?

网友A:
BIOS边有没822排阻

网友B:
检查内存120脚0.75 236脚3.3 1脚0.75 168脚1.5 238和118脚3.3v  不行就去看一下drampwrok去哪了  加焊一下桥 换cpu

网友:
先换u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边有没822排阻

有   和822有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内存120脚0.75 236脚3.3 1脚0.75 168脚1.5 238和118脚3.3v  不行就去看一下drampwrok去哪了  加焊一下 ...

都检查了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检查了供电正常

那就找点位图看一下drampwrok去哪了  如果到桥下面   就加焊一下桥  这个我遇到过  卡内存  加焊桥

网友:
20代码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检查内在SMB总线、复位信号、CPU的DRAMPWROK信号。

网友:
DRAM_PG呢?这个信号查了没有?另外CPU座子到内存槽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是否有断线?

网友:
还是内存这一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