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直流电流

楼主(2017-03-24):
各位大师,怎样用万用表测量监控电源的直流电流

网友A:
万用表接到10A电流档,打A-档位,

网友:
楼上解释的对

网友B:
监控电源的正负极和万用表的红黑表笔怎么连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接到10A电流档,打A-档位,

能 图示下 具体 如何操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监控电源的正负极和万用表的红黑表笔怎么连接呀

好像 说用电流钳表 比较好测 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 图示下 具体 如何操作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 接负载的时候 才有电流 流过
才能测到电流

如果接个硬盘

万用表电流档

表笔这样接 对吗

能测电流吗

网友D:
必须串联到被测电路中,才可以测试电流

还有就是使用直流钳形表也可以测试电路的直流电流

网友E:
万用表拨在电流档,表笔插对座孔,串入供电回路中即可。
买表时不看说明书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像 说用电流钳表 比较好测 电流

钳表可是好东西,话说楼主买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串联到被测电路中,才可以测试电流

还有就是使用直流钳形表也可以测试电路的直流电流

按就修修简单问题的 电源 没测过电流
也不会测
修电源  钳表用处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拨在电流档,表笔插对座孔,串入供电回路中即可。
买表时不看说明书吗?

有说明书
但是 也没实际操作过 就不会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钳表可是好东西,话说楼主买个吗

没有买啊
按就是修个电源 没事练练手
感觉也用不到钳表 示波器 电桥 这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买啊
按就是修个电源 没事练练手
感觉也用不到钳表 示波器 电桥 这些

我觉得你示波器和电桥可以考虑一下,价格太高的话收个二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示波器和电桥可以考虑一下,价格太高的话收个二手。

按有个电容表 可以测测电容了
电桥 和示波器  感觉太贵了 二手都贵
修个电源练练手   也不是必须 主要不是专业修电源的
比如像你修服务器电源 这些工具肯定得上

估计要是有示波器  对于修电源 估计帮助很大
这两天修的 航嘉电源 去测C1 C2到 主开关管 B E 这一路的波形  就可以判断了 问题出在那了
按也没有呀 就代换推动管 最后算修好了吧

网友G:
好吧 我理解错了  看了楼下那些回复  汗  楼主要测的事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按有个电容表 可以测测电容了
电桥 和示波器  感觉太贵了 二手都贵
修个电源练练手   也不是必须 主 ...

我也不是专业修电源,只是出于自己爱折腾的精神所以没事就修一下,至于工具有需求就上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吧 我理解错了  看了楼下那些回复  汗  楼主要测的事电流

难道理解的 测的不是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是专业修电源,只是出于自己爱折腾的精神所以没事就修一下,至于工具有需求就上没。

工具是单位的 还是自己的
上次的帖子 有个手持电桥的吗
服务器电源都修 都是高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