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不通电

楼主(2017-03-24):
我一片华硕H61M-K 不通电 开关有3.3V  主板进电只有一个5V 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查待机条件呀

网友:
更换个IO试试

网友A:
查PCI B10脚是否有3.3V。

网友:
下个点位图看看吧

网友:
按INTEL芯片组时序检查相应待机条件。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不触发按待机条件查

网友:
这个按开机之前的触发电路去查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PCI B10脚是否有3.3V。

这个主板可能没有PCI

网友:
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可能没有PCI

兄弟 这主板可没有PCI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