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V193W接主机黑屏

楼主(2017-03-24):
ACER V193W接主机黑屏 我按照论坛上的通病去换M7A三极管 ,换了之后还是黑屏。换了2A的三极管 是我还错了吗 ,这个还能用什么管子代换

网友:
你先看看有电源上去没

网友:
我刚测了有1.8V输出呀 两个都是1.8V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黑屏的原因多了,比如灯管,高压板,电源板,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开机也有LOGO 以前换过电源一体板[

网友:
VGA接口打值,检查一下行场信号的通路。

网友:
ACER一般都是刷MCU,行 场的保护可以拆了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