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 CPU供电没出来 电流到0.3a

楼主(2017-03-24):
第一次发还不太熟悉

谁能高数我28脚pwr_axg_pwm2_1和第30脚pwr_axg_pwm2_1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我量的28脚0.85v第30脚1.76v不知道对不

另外谁能帮我说说这个主控芯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
芯片原理大同小异
这款机器也没修过
根据经验大概如下
不对请提出

VDD供电先看看全不全
然后是40脚开启信号
还有SVID信号有没有
小芯片上
VCC主供电
VDD供电
B2开启    应该是个电压
B3PWM驱动信号  应该是个波形
BST升压
A1脚好像是保护作用(这个不明)

没有供电条件基本正常的话
先把芯片换了看看被

网友:
查供电芯片的条件的,供电 开启 等

网友:
BIOS也会造成无CPU供电.先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