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xm1500c 投影仪花屏

楼主(2017-03-24):
投影仪花屏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三根排线 擦了又擦 洗了又洗  还是花的  也恢复出厂设置了 还是一样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这个液晶 的配件名字叫什么??

就是叫液晶,一般自己换不来,要专业的人换,因为换了位置需要调整三基色要汇聚,位置偏了就会 出现重影

网友:
大神 在哪里啊  大神  顶上去~!!!!!!

网友:
有修到类似故障的大神  赶紧来拿分了!!

网友B:
这个是LCD的还是DLP的,LCD的话可能是三块液晶中有一块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CD的还是DLP的,LCD的话可能是三块液晶中有一块坏了

有没有可能是DMD的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DMD的原因呢?

DLP用得是DMD,LCD用的是液晶,你看外壳上打得是DLP还是LCD,但看这样花的应该是液晶的,DMD花屏一般都是亮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LP用得是DMD,LCD用的是液晶,你看外壳上打得是DLP还是LCD,但看这样花的应该是液晶的,DMD花屏一般都是 ...

兄弟  这个液晶 的配件名字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LP用得是DMD,LCD用的是液晶,你看外壳上打得是DLP还是LCD,但看这样花的应该是液晶的,DMD花屏一般都是 ...

好的  谢谢兄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