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技嘉-B85-D3V开机转一下停一下一直重复不跑马谁有图纸

楼主(2017-03-24):
昨天接到的一台电脑客户说开不了机转转停停,换过电源了也不行,接到客户的机子换电源再确定了一下确实不行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开始拆机板子是技嘉B85的目测板子没有明显烧坏在用表打阻值没有短路,除了cpu其他的外设都没装,上电测量cpu供电1.7v多内存1.5几时钟复位3.35 1.7几都正常上诊断卡开机开不起不跑马也不报警,心想技嘉blos爱坏于是去官网下了一个,刷了三个故障依旧,拔了网卡声卡也一样。谁有图纸blos程序发一个谢谢

网友:
查IO的12V 5V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843.96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你测量了所有的测试点了吗?转转停停好多时候技嘉的是缺了供电导致的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结果哦。

网友:
找个图纸 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下次只要刷M bios就可以了 B 的取下来。测试可以B换M试试。

网友A:
按照图纸都查了一遍没找出问题,谁有这块板子的原机blos程序发一个

网友:
是双blos的都是25L3206E,对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纸都查了一遍没找出问题,谁有这块板子的原机blos程序发一个

如果是bios问题,一般刷官网会好的,要不刷台湾的,要刷对

网友:
按着时序把所有供电都查完把,看看是不是缺供电。在查下IO检测电压 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查一下vrmpwrgd

网友:
刷过官网BIOS还那样就应该不是BIOS问题,查查IO的12v 5v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解决没?解决分享下

网友:
客户的板子报价180肯爹的故障

网友:
B75我刷bios好过一个.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有些时候只是供电问题 哟我也遇见过

网友:
这个板最多的毛病就是IO的检测脚电压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CPU供电出来吗?

网友:
把BIOS调换一下

网友:
测供电啊,刷bios啊,看io电压检测脚啊,就这么几招了哦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下 然后挨个查有没有保护吧 各种EN PG

网友:
上次修个类似这个情况 温控芯片 给IO的复位抬高了 具体什么原因也没研究 稀里糊涂就给修好了 维修太烦了 完全没感觉到乐趣  劲椎病都给干出来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缺少电压的

网友:
供电检测的问题

网友:
此板修了两天没找到问题,就放到一边没管,大概过了一个星期闲来无事在拿过来看了看,也是没查到问题于是加焊桥试试,此板只有一个桥,上BGA加焊,加焊后在上电试试谁知道干死了不加电,重新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植球装了上去触发居然跑马了,上内存上VGA屏幕显示了装机测试稳定,板子报价180客户已拿走

网友:
多数是缺电压造成的

网友:
原来是桥坏了。。。。赞个

网友:
为什么刷BIOS

网友:
次板修好了,修了几天没找出问题,就去加焊桥,板子只有一个桥抱着试试的没想到加焊后加死了不触发了,就到料板上拆了一个桥植好株用BGA做了上去开机触发了,上跑马卡,上蜂鸣器居然跑马报警了,上内存听到滴一声响接上VGA技嘉的LOGO出现了,可能运气好吧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这板有可能是io的12v检测脚电压高造成的

网友(2017-09-13):
芝麻管有问题也会这样,英特尔的芯片的,有个电压不出都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B85的桥坏,一般度不修了。。。从学校出来几年了,都没修多少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