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toshiba satellie l40 點圖

楼主(2017-03-24):
求 toshiba satellie  l40 點圖,(版號  LA-9862P REV:1.0)要測量procpwergd訊號,板子上無標記找不到

网友A:
procpwrgd  测试点位置在哪?

网友:
CLK_CPU_DMI 测试点位置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cpwrgd  测试点位置在哪?

有些板子没有点位  测试点的位置就不好找 你可以在CPU座子引脚上引出一根线测试

网友:
是 板載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