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31 不触发

楼主(2017-03-24):
机型:宏基v5-431
版号:11324-1
故障:不触发 电流20毫安左右。
维修思路:按照上电时序维修  纬创代工的时序。首先ec发出kbc-pwrbtn 测量此电压已出。ec的条件 lid close#(休眠信号) 3.3v正常  电源检测ac-in低电平正常 ec复位3.3v正常 按照时序ec的待机条件满足后。应该向pch发出rsmrst 请求开机。但是实际测量发现并没有rsmrst电压。测量对地阻止正常。更换ec 后正常出发。还有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说是此机没有待机电流 说是节能设计。我只能说呵呵呵呵 只有有电压的地方就有电流。各位 加分鼓励吧。

网友A:
有电压地方不一定有电流,有电流就一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地方不一定有电流,有电流就一定有电压,

呵呵呵呵呵 这东西没有什么好挣的 电流是一定存在的。只不过看你怎么测量。欧姆定律很明白的说了。w=u乘以i i等于u除以r  电压电流相互存在,缺一不可。永远成正比。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贴

网友:
分析的清晰,学习了。

网友:
很多时候根据上电来修还是蛮快的

网友:
       机器修得不错,但有电压就一定有电流这种是广义的说法,有电流就一定有电压是绝对的,但有电压就有电流这种从狭义上说不成立,因为电流是在闭合的电路中形成的,电池不接在电路里,不会形成电流吧。电路开路了,有电压,但没电流,我把水装在桶里,不把阀门打开,水压还在,但不会形成水流吧,我也是班门弄斧了,确实像现在的新本子为了节能,待机电流可以说非常的小,小到3位显都看不出,4位显都勉强的时候,认为没有电流也正常,但在笔记本主板这种闭合的电路里,说没有电流那确实不可能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B:
acin一般机器都是高电平,有些机器也有低电平的比如华硕的,楼主怎么判断这台机器acin为低电平是正常的呢》?加分了,帮忙讲解下谢谢

网友:
你是武都人吗。现在在哪里工作啊
我们是一个地方的

网友:
W=UI  R=U/I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一般机器都是高电平,有些机器也有低电平的比如华硕的,楼主怎么判断这台机器acin为低电平是正常的呢》 ...

我也是靠蒙的

网友:
学习了,华砭K4zJ就把我掐崩溃了

网友:
学习了,多点经验

网友:
上电时序学得好就是爽。

网友:
你也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