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g31t ver 2.2 不跑码

楼主(2017-03-24):
七彩虹c.g31t ver 2.2  不跑码  大神们有秒杀的绝招吗————有通病没

网友A:
g31 不跑马 看看供电时钟复位 g31 一般gb南桥坏的多

网友B:
先老老实实测电压吧~!有一个1.2V电压偏低是通病,内存槽和显卡槽之间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g31 不跑马 看看供电时钟复位 g31 一般gb南桥坏的多

嘿嘿——,都有呢,就是不跑码——假负载都懒得上了——,上基地看看大佬们有没有绝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老老实实测电压吧~!有一个1.2V电压偏低是通病,内存槽和显卡槽之间哪里

好像是V星的

网友:
775板子,有复位不跑码,比较难修。需要查很多条件。

网友:
各大条件测测再说把,桥的几率高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块是这样的情况,难道是桥挂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