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修惠普HP PRO 2080MT主板不工作

楼主(2017-03-24):
第一次写维修经历写得不好 错别字多 哈哈理解一下   客户不知道从哪里收来的惠普2080MT板子叫我修理一下 上电 CPU 内存 南桥 电压都正常 但是CPU不工作 反复观察发现很多地方有刮伤痕迹 锁定了 南桥有断线  迅速接上 还是不工作 想了一下 测试内存电压 及总线  发现 118 有3.3 238只有1V不对 然后一直追线路发现南桥 发出的总线 有一个电阻开路 找了一个33欧姆的 立马就工作了 以为这样就 OK 了  客户拿回去说不能装系统死机 进U盘PE读数字的时候 超级慢读完了就死了  这下麻烦了 才学修主板 我这样的小白完全没思路  各种硬件都换了一样 进PE 直接黑屏死机   这几天下雨没事干 就反反复复 看查资料  论坛BIOS也刷了  问题一样  抽一个烟吧  刚拿打火机的是发现有一个地方有细微的摔伤 不管了 用刀片刮开看 果然有一根开了 仔细的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地方摔过  主板第二层铜片开了 测试了一下里面是地线还好   补上开路的线 奇迹发生了   可以进PE 读数字很快就读完了  可以装系统了  一切正常    最后发现进PE不能进XP的 黑屏死机 但是可以进WIN8PE  系统也不恩能够装XP 只有装WIN7 没搞懂                                                  没有打标点符号习惯哈哈  自己看着就累。。。。。。。

网友A:
赞一个 心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心细,加分

谢谢:)

网友:
LZ观察仔细,加分支持

网友B:
估计这板子还是有问题

网友C:
刚修就能修这么好,不错的,特别是遇到板子修亮机后才出现的问题最难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板子还是有问题

估计是吧  装win7  用了一天 没问题交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就能修这么好,不错的,特别是遇到板子修亮机后才出现的问题最难搞好了。

就是 最麻烦就是软故障  最喜欢修不通电  一通电就好

网友:
这都能发现厉害

网友:
不是基地出来的吧,不过修的还可以,加分鼓励。

网友:
细心,打值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