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嘉h61-s3上电秒断求助

楼主(2017-03-24):
这块主板问题很奇葩,不管擦不擦12v,不管上不上cpu都是上电秒断而且不能再次上电还必须拔掉atx20针电源接口才能那个再次上电。
但是全部擦好再强制供电的话,能跑码而且能亮机,肯定不是bios问题,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我猜应该是有缺电,怎么查,求告知

网友A:
台式机没图纸  有点不好搞。。。

网友B:
技嘉查IO芯片12V和5V电压检测引脚,看看电压是否偏高。

网友:
你学到什么了?灌水这么明显!

网友C:
很大可能是io电压检测脚  脚vin5 vin12  电阻分压来的  你去算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没图纸  有点不好搞。。。

不是图纸的问题,这类似的问题确实有点不知道从来动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技嘉查IO芯片12V和5V电压检测引脚,看看电压是否偏高。

但是强制拉低绿线会亮机,这就有点乱了。我检测了,内存供电1.5会一直0.2-1.5之间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大可能是io电压检测脚  脚vin5 vin12  电阻分压来的  你去算下电压正常不

我还是觉得是内存方面的问题。供电不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觉得是内存方面的问题。供电不稳

那就去检查是芯片问题还是开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去检查是芯片问题还是开启问题

io vin 5和12都只有2v,技嘉主板又没有点位,主板又没有芯片标识。很可能是被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o vin 5和12都只有2v,技嘉主板又没有点位,主板又没有芯片标识。很可能是被拉低了

如果是内存供电问题的话不会秒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 vin 5和12都只有2v,技嘉主板又没有点位,主板又没有芯片标识。很可能是被拉低了

2v是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内存供电问题的话不会秒断

一般vin1 2 3检测电不正常也应该是不定时掉电撒。这完全是秒断,樊娃子给我的班子,说是12V短路,还整啥子烧鸡大法······

网友:
看看io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vin2 2.0v   vin3 1.8v,换过io没解决。看来的找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vin1 2 3检测电不正常也应该是不定时掉电撒。这完全是秒断,樊娃子给我的班子,说是12V短路,还整啥 ...

懒得管他 这种断电一般就io的电压检测脚  然后温控保护电路trerm  然后prochot   我觉得内存电压跳变应该不会秒断  其他的就拆串口芯片  这是目前我知道的

网友:
算出来分压vin3是2V,但是写的是2.9.这正常吗?我测出来也是2V

网友D:
版主,我问一下那个vin2和vin3只有2V对吗?

网友:
技嘉的查IO VIN部分电路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这里  vcc给的

网友:
还有这里  去到cpu的

网友E:
感觉挺明显的是io电压检测问题 2v是正常的,io也说换过 ,搞不懂应该能解决的问题到楼主这怎么就解决不了。

网友F:
我之前也碰到过一个技嘉这问题的,开机秒断电,以为有短路结果没查到,IO检测脚电压也正常。最后我是把上电和供电部分断开,发现上电没问题,又把5V供电那边连号结果直接好了板子,没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但是强制拉低绿线会亮机,这就有点乱了。我检测了,内存供电1.5会一直0.2-1.5之间跳

技嘉IO这部分问题比较多,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网友G:
修过几次是触发排针旁边的 6脚ESD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IO这部分问题比较多,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知道技嘉io vin检测电路易坏,明天再去多琢磨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碰到过一个技嘉这问题的,开机秒断电,以为有短路结果没查到,IO检测脚电压也正常。最后我是把上电 ...

上电和供电部分?是指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过几次是触发排针旁边的 6脚ESD坏

已经取了,以前也碰到过,再没这么简单

网友:
注意查查PLL SA这些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和供电部分?是指开机?

恩  开机部分

网友:
活该被扣分 小小白真可怕

网友H:
一般都是IO检测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问一下那个vin2和vin3只有2V对吗?

你自己算下就知道了 正常应该是2v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都是IO检测导致的

vin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挺明显的是io电压检测问题 2v是正常的,io也说换过 ,搞不懂应该能解决的问题到楼主这怎么就解决不了。

确实io换了,vin2 2v   vin3 1.9v也正常。是通病但是这主板就是怪咯,揪心的问题

网友:
北桥坏也会这样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吧,曾经被汗叔坑过。修一片华硕的H55,电源是全汉的RA450黑武士,这个电源装其它主板都正常,但装华硕的H55,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和你的情况一样,拿下来用其它电源又正常。

网友:
这款主板还有个通病。在IO的VBAT那个检测脚电压有问题的话就会导致假短路

网友:
量一下上拉电阻,我修到很多都是电阻问题

网友:
io好像是127脚12v检测分压电阻,一般环上拉

网友:
2V是正常的 有没有复位?

网友:
可能是短路了,掉电后,测下atx绿线有没有5v电压,没有就是短路电源保护了,所以才需要拔电源

网友:
没图纸 不好搞

网友:
现在H61的主板怎么没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建议看一下IO 127及126脚电压是不是2V,

网友:
兄弟这板解决没,感觉H61的板子有点难搞,手里有块联想和翔升H61都发帖求助过,结果都不了了之!如若解决了,发表哈,让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