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85M-US2H无复位,是不是桥坏了?

楼主(2017-03-24):
同行一片板子,先是没有内存供电,PWM换了后全板供电出来了,但持续5秒钟左右就全板没电了,主板依然通着电。全板供电都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复位。
NV单桥板的复位电路比较简单。桥得到供电,HT_VLD供给桥后,桥先发出CPU_PWRGD,然后发出PCIRST#和CPU_RST。
这块主板桥供电3.3V、1.1V和HT_VLD3.3V都是正常的,但CPU_PWRGD就没有发出,自然也没有PCIRST#。即便技嘉主板桥脱焊的比较少,我也把桥也加焊了下,故障依旧。32.768晶振两脚电压1.52V、1.58V。25M晶振两脚电压为1.71V、1.68V。这里能不能判断就是桥坏了?

电路图+位置图奉上。

技嘉GA-M85M-US2H电路图 元件位置图.rar

网友:
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不对,你说5秒后全板没电?可以仔细看看一些转换供电,还有各大PG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A:
5秒之后全板无电压,那么你看看到底是哪个最早的电压没了。根据上电时序来反推。

zpz

网友:
单桥 脱焊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秒之后全板无电压,那么你看看到底是哪个最早的电压没了。根据上电时序来反推。

电压是瞬间全没有的啊,时序也就是毫秒时间的事,这个怎么看?难道拿示波器的双通道来进行对比。

网友:
这种单桥主板基本上干桥。

网友:
英伟达单桥 见了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是瞬间全没有的啊,时序也就是毫秒时间的事,这个怎么看?难道拿示波器的双通道来进行对比。

你说全板无电压,那内存供电这样的有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就考虑内存电压为什么没有,到底是桥没有发出内存电压开启信号,还是说内存PWM芯片的事情,这种思路难道很难理解吗?难道所有没供电的就往示波器上推?

网友:
NV单桥,桥坏的多,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支持先干下桥。

网友:
加焊桥,不行就很难修了。

网友:
桥挂了,重置下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 看了几个大神回帖厉害啊

网友:
兄弟,你先加喊一下试试呗!!!

网友:
不管是AMD时序还是英特尔时序精振电压都不会超过1V

网友:
查一下 PWROK_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