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风扇转一下就停的维修,兼和新手朋友探讨多个场管中如何确定那个坏!

楼主(2017-03-24):
接同行一块华硕P8H61-M  LX3  R2.0主板,说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拔掉小四角后风扇就不停了,但是不跑码,让尽快给修一下。 故障分析:风扇转一下就停,拔掉小四角的CPU供电后就不断电了,一定是CPU的供电电路短路引起的保护。维修过程:上表测试发现是上管击穿(这忘了拍照了)!究竟是哪只上管击穿了呢?平时我是这样判断的,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分别测量各上管g-d    g-s  d-s的阻值就会很容易的判断出哪个管子坏了! 从图片 中可以看到是CPU座左下角这支管子坏了,别的没事!将管子拆下,从料板拆下换到这个主板上(风枪坏了,用烙铁焊的太难看了)! 将CPU.内 存装上插显示器上电亮机,板子修复(因为没有拍插诊断卡的照片,所以只能上亮机图了)!另外还要注意上管击穿很多会将CPU同时烧掉,板子修好后如不跑马就换CPU试一下,第一次发维修贴不会编辑请朋友们将就着看吧! 此板试机的CPU是我的,因同行没带来所以没法判断!

网友A:
鼓励发帖,CPU供电的MOS管炸了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鼓励发帖,CPU供电的MOS管炸了还是比较好修的。

谢谢版主的鼓励!我好像是去年在论坛看到有坛友说不知道怎样判断一组上管中那个坏,这几天活少正好遇到这么个问题就发出来了!让高手们见笑了,但是希望能帮助一些新的坛友们,给他们提个醒!祝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鼓励发帖,CPU供电的MOS管炸了还是比较好修的。

有的驱动芯片也坏了  换上下管也没用  还是会烧 有的u也会烧

网友D:
这种故障一般会把CPU也会烧坏

网友E:
上管坏一般换了上管就OK了  上下管一起坏的基本芯片就挂了  这个烧U几率大 最好芯片一起换

网友F:
华硕的主板CPU供电设计的不比技嘉好,很爱烧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的驱动芯片也坏了  换上下管也没用  还是会烧 有的u也会烧

谢谢版主的加分和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一般会把CPU也会烧坏

对的!我自己接的几台机子遇这种问题时CPU都坏了!这个同行只是拿主板过来了,CPU不知坏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管坏一般换了上管就OK了  上下管一起坏的基本芯片就挂了  这个烧U几率大 最好芯片一起换

谢谢师傅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的主板CPU供电设计的不比技嘉好,很爱烧CPU.

本来是不到2V一下变到12V了,CPU怎么承受得了!!

网友:
管子击穿了的话,不能单换管子,坚持不了多久,要连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才行

网友:
现在这样的问题一般CPU也挂  遇到非常多  然后 单单换上管会返修  有时候半小时CPU那边又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的鼓励!我好像是去年在论坛看到有坛友说不知道怎样判断一组上管中那个坏,这几天活少正好遇到这 ...

客气,不过这种供电结构算是简单的,要是有主从电源管理芯片,还需要换从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G:
这个属于是电源保护了吧。

网友H:
上管短路大多是驱动芯片空焊导致,最好加焊一下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管短路大多是驱动芯片空焊导致,最好加焊一下驱动芯片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属于是电源保护了吧。

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I:
在线测MOS管的好坏,最简单的方法是,测 S和G的电阻值,很小或短路,就是这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线测MOS管的好坏,最简单的方法是,测 S和G的电阻值,很小或短路,就是这个坏了。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J:
现在1155主板这个烧上管的 CPU 也容易挂,修好后要上坏CPU看一下波形,确定OK才能上好CPU试机,不然会烧了试机的CPU就不划算了

网友:
这种故障CPU挂的几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加分和提醒!

不用客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1155主板这个烧上管的 CPU 也容易挂,修好后要上坏CPU看一下波形,确定OK才能上好CPU试机,不然会烧了 ...

谢谢师傅指点!修到1155主板的时候我一定按照您的指导做!

网友:
谢谢  您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