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4h 版号k54hr rev 3.0 怪问题 求指点

楼主(2017-03-24):
接到一台笔记本,ASUS x54h   待机0.0145  正常。开机0.4  屏幕闪一下就断电 (不是亮机闪屏哦。是按下开关和屏幕闪全是一秒钟时间的事) 重新回到待机电流,感觉差什么信号,拆机,   把所有外设全拆了,在开机还是一样,打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刷BIOS     还是一样,但是刷了BIOS后主板都要自检一下,所以插上电以后自己开机    然后下面的硬盘灯   大小写灯有节奏的闪,像跑马灯一样的         然后找图纸    没找到,找到了点位,  而且这点位不大会用,所以没找出个所以然   。     搞到这里就有点懵了,,              想到如果差一组重要的供电的话应该不会断电,那就能测其他供电正不正常了    。所以把CPU供电的19v链接点断开   开机,电流0.4左右        不掉电了,   然后测大的供电,,,都正常,   没感觉到什么问题,所以就把那个点给链接好,再开机居然跑到1点几安    ,断电     吧内存插上   ,接外接       居然能亮,,,,,,没搞懂这是什么原理,,,有人遇到过吗?

要是没人遇到过就算是一个维修案例吧!!!!

这个一个不能加分吧!!

网友(2019-11-28):
还是没找到问题我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