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老式机械键盘维修求助。

楼主(2017-03-24):
同事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IBM的老式机械键盘,电脑不认,边不起,用不了,同事很想把它修好,线和接口都没有问题,接口芯片是SH 779567,在淘宝上没有搜到这芯片,在网上也没有找到这芯片的资料。

网友:
MY GOD 这哪里去找资料

网友:
这种是机械键盘?

网友A:
机械键盘是整个的 这个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键盘是整个的 这个不是吧?

这种是老式的
跟现在新出的不同

网友:
这个不是机械键盘吧。只是比较老的普通键盘

网友B:
请问什么是“边不起”?

网友C:
这个不太好找资料,也不太好修,太古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边不起”?

是“连不起”,对不起,打错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太好找资料,也不太好修,太古老了,

是的,3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30多年了。

真是一个古董级的键盘啦,那时候的键盘质量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