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__X450CC_V2.1___I3_8显存

楼主(2017-03-24):
华硕X450V__X450CC_V2.1___I3_8显存  bios

网友(2020-02-19):
显存bios有啥用的?

网友:
您好,我的x450v华硕的,集显显卡驱动安装后黑屏,独显显卡驱动安装后也是黑屏,重装过多个系统尝试,驱动也试过官网的驱动,还是不行,有可能是哪里问题?谢谢,15022273007,方便的话加我微信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