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 HP TPN-L119 芯片击穿,看不出什么代号

楼主(2017-03-24):
HP TPN-L119 芯片击穿,看不出什么代号,,模糊可以看到    4M-3D       但是问淘宝了 ,说这个不是芯片代号,要图纸才可以,请广大的维有帮帮忙

网友:
板上零件位置是U6150   应该是3v5v有关的

网友:
这个没图纸么。。。。

网友:
谁要是有一样的主板就好办了。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样的板子,看了一下表面编号AESF 297

网友A:
在吗朋友
我那块板还有个芯片还看下,麻烦你在看下可以吗,到时给你发个红包可以没,QQ57078126        18166217281     USB旁边的小八角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吗朋友
我那块板还有个芯片还看下,麻烦你在看下可以吗,到时给你发个红包可以没,QQ57078126         ...

主板上这个芯片有什么字符啊>图片太小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这个芯片有什么字符啊>图片太小看不出来

D82
  FM           好像是给USB供电的,

网友:
朋友,帮我在看看你那个板子呀,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82
  FM           好像是给USB供电的,

https://s.taobao.com/search?q=D8 ... d=tbindexz_20170404这里有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s.taobao.com/search?q=D82046&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spm= ...

谢谢你版主,有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版主,有心啦,

没事,以后遇见这种不认识的芯片都可以论坛搜索一下,某宝搜索一下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s.taobao.com/search?q=D82046&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spm= ...

谢谢版主,机子已经收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机子已经收米。

买了这个芯片,换上去就好了?哈哈,以后遇到不认识的芯片,论坛,百度 淘宝都可以搜索一下说不定有意外收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了这个芯片,换上去就好了?哈哈,以后遇到不认识的芯片,论坛,百度 淘宝都可以搜索一下说不定有意外收获呢

是待机芯片坏了 ,这个芯片也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待机芯片坏了 ,这个芯片也短路,

哦,待机芯片导致的这个芯片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