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L60 LA_7322P 不显+LCDVDD问题

楼主(2017-03-24):
板号 PBL60 LA-7322P 1A 机子来时不显  外接显了  拿个新屏过来试  状态依旧  好开心哦  显卡问题  加焊了 不行  重做 还是一样   换了个显卡0809000  开始几次会不显  机子热了一会儿就可以显了  好吧 在换个显卡  还是一样
这时怀疑是板子问题了  刷个BIOS  还是一样  哎呀头疼   没办法 下图纸  量信号量到+LCDVDD 发现每次不显时 电压没出来  然后直接给他个3.3V电压   之后一直能亮机
这个信号+LCDVDD没有一般机子成白屏  因为没成白屏而是不显  所以误导了我几个小时  在此分享

网友:
华硕K53B的

网友:
通过LZ的介绍,我悟出修主板,还是要细心,我们在维修时,要仔细查找问题的各路条件是否都满足OK的标准才行,有时凭维修的经验去盲目动桥,往往会有那么一两台给我们添麻烦,LZ就遇到了,还是感谢LZ的分享维修中的得失。支持这些维修行业的同行们。点赞

网友:
这个应当是没有屏供电主板认不到屏吧。只是猜测,正在学习中。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白屏都市这样子修吗

网友:
白屏除了屏幕故障和显卡故障,这个屏供电的故障最多了,修法大同小异,按照原理图一般可以修好

网友:
好像是屏供电没有 机器检测不到屏幕 才会不亮

网友A:
我也有台机器不亮开机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机器不亮开机0.7

可以测量一下有没有屏供电,再就是显卡了,这种故障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2017-04-24):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