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6s 显示复位信号没有组织, 座子直通CPU的,如何拯救,进水机器。

楼主(2017-03-24):
求助,6s 显示复位信号没有组织, 座子直通CPU的,如何拯救,进水机器。

网友:
借一个复位试试  或者只能拆U了

网友:
螺丝柱那边刮线看下,底下有走线

网友:
估计有断线吧

网友A:
刮骨疗法,或者借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骨疗法,或者借一个复位信号。

借复位只能暂时,黑屏就没办法唤醒了

网友:
拆U把线飞出来。

网友:
你看看螺丝柱有没有问题。扭断线。

网友:
你复位1.8是从哪里拉过来的?

网友B:
你可以考虑借复位,当然,修手机不是像修其它电子产品,时序没那么严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考虑借复位,当然,修手机不是像修其它电子产品,时序没那么严格。

请问6代SIM卡复位信号能借吗?基带cpu上都测不出阻值。借pp1v8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6代SIM卡复位信号能借吗?基带cpu上都测不出阻值。借pp1v8不开机。

你不能借供电,只能借其它电路的复位,这个需要你自己实验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借供电,只能借其它电路的复位,这个需要你自己实验喽。

李老师说得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