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蓝屏重启求助

楼主(2017-03-24):
5s 给小孩玩,之后蓝屏重启,有时候可以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屏幕有竖条,之后过一段时间正常。但多数蓝屏自动白苹果重启,开始怀疑是U6和U2问题

更换U6和U2之后,已经白苹果蓝屏重启,螺丝口因为拧过,请问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蓝屏重启多数为I2C总线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下螺丝柱有没有扭断线。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可以联机,可以通过刷机快速判定故障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可以联机,可以通过刷机快速判定故障位置。

现在刷机报错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