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R1.01

楼主(2017-03-24):
触发掉电
有时候掉电循环2-3次就复位不跑马
全板供电PG 正常
BIOS刷过了
温控也量了正常
电压检测也正常
USB也打了 正常
真不知道还要查什么了!
各位dalao出手相助吧

网友A:
有复位不跑码的,压下PCH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复位不跑码的,压下PCH试试。

好的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复位不跑码的,压下PCH试试。

H81的 桥只会坏 应该不是虚焊之类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SPI总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桥到CPU座子的DMI总线是否正常。CPU时钟信号,复位信号是否被CPU接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81的 桥只会坏 应该不是虚焊之类的吧~

一切都有一定的可能性,尽可能的多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I总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桥到CPU座子的DMI总线是否正常。CPU时钟信号,复位信号是否被CPU接收到。

SPI总线 和dmi总线我去哪里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I总线 和dmi总线我去哪里量啊!

BIOS不就是SPI总线?DMI总线如过没假负载,就用点位看。量CPU座子上的针脚总会把!

网友:
SPI和DMI都量了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不就是SPI总线?DMI总线如过没假负载,就用点位看。量CPU座子上的针脚总会把!

SPI和DMI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就是SPI总线?DMI总线如过没假负载,就用点位看。量CPU座子上的针脚总会把!

包过FDI总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I和DMI都正常啊!

如何判断为正常的,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为正常的,说说

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DMI总线波形不好抓,SPI总线波形总该好抓吧,你有示波器吗?抓个看看各个波形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为正常的,说说

也没有较大的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较大的误差

另外,你DMI总线判断了几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I总线波形不好抓,SPI总线波形总该好抓吧,你有示波器吗?抓个看看各个波形如何。

店里只有个20M的模拟示波器 抓不到  只能看到抖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DMI总线判断了几个点?

点位上面的DMI信号都量玩了 值大概在361-406这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DMI总线判断了几个点?

难道DMI总线还有多少对?
这个dmi总线极少去量 也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上面的DMI信号都量玩了 值大概在361-406这样子!

那就只有抓个SPI总线波波来分析,不行就加焊PCH或者换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DMI总线还有多少对?
这个dmi总线极少去量 也忘记了!

DMI是个4X总线,自Intel引入这个总线之后,有复位不跑码的时候是必量。

网友:
20M的模拟示波器抓不到啊! 只能动态的 不能抓瞬态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MI是个4X总线,自Intel引入这个总线之后,有复位不跑码的时候是必量。

有点不理解DMI4X总线这个是什么意思 ?
是说多少对的意思还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理解DMI4X总线这个是什么意思 ?
是说多少对的意思还是?

1X有2个信号,一收一放,4X就有8个,因为是点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X有2个信号,一收一放,4X就有8个,因为是点对点。

哦 理解了 能不能加下你的联系啊
有不懂得地方方便问下你
你也指点过不少的小师傅了!

网友:
CPU复位断线了把

网友(2017-04-23):
求解,能加我qq吗?

网友:
内存电压1.5,怎么比cpu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