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激活

楼主(2017-03-24):
故障:电池充不进电,系统下检测显示有充电电流,但是外接电源上只有开机电流,没有充电电流,而且电池容量为0,检测电池电压为0V,看图 ,这是开机半个小时的图片,容量显示依然是0%。下来,我们来制作充电激活工具,需要以下几样配件,1,需要1个和被激活电池相同的电池接口,我是从旧电池上拆的, 2、需要1个和被修复笔记本主板相同的充电接口,我也是从料板上拆的,这里没有照片。有了以上2个接口,下来就是把接口对应的脚用线连接起来,具体连接看图 ,这就是需要的工具。下来我们按图所示,把电脑和电池连起来。 ,然后我们把笔记本接通电源,注意,一定要通电,不用开机,因为下来我们要用到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为了能够在外接电源上看到是否有充电电流,所以不用开机。笔记本通电以后主板能检测到电池,就会给电池一个开启充电信号,有了这个信号,电池才会充电,这时会有人问了,主板已经给电池充电信号了,为什么主板不给电池充电呢?因为这个时候电池电压为0V,所以主板以为电池出现了短路,这时不能给电池一个很高的充电电压,所以现在没有充电电流。这时,我们就需要用外接电源给电池外加一个10V左右的电压(根据电池电压而定,不能超过电池所标电压),注意不要把正负级接反。然后就是见正奇迹的时刻, ,这个图是没有开机照的,所以只显示充电电流,这样充上几分钟,把电池复位到笔记本上,正常充电,到此,电池激活成功。看图 用相同的方法可以激活不同的笔记本电池。不足的地方欢迎交流。

 会员456049300鑫豆2025-9-21 13:24
 会员1571726300鑫豆2024-11-15 01:33
 会员216350300鑫豆2024-2-6 20:02
 会员1571802元2023-1-5 21:24
 会员9067562元2022-12-21 10:59

网友:
原来电池还能这样啊长见识了

网友:
最后一个图片在我编辑的时候是没有的,我也删除不了。大伙凑合看吧,可以忽略最后一张图。

网友A:
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方法,可以激活部分被判了死刑的电池,希望有人能在我的基础上改进出更好用的工具。

网友B:
敢想敢干,很有创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敢想敢干,很有创意!

把电脑修好了,发现电池不能用,没事干,顺便把电池搞下,好了又能给客户省不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电脑修好了,发现电池不能用,没事干,顺便把电池搞下,好了又能给客户省不少钱。

要是搞坏,你要赔客户不少钱

网友:
天意wx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学习了,迅维基地就是有很多大神

网友D:
楼主关键的部分没有说
怎么给电池加10V的充电电压?直接用直流电源吗?楼主做的工具上面没有体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搞坏,你要赔客户不少钱

电池本来就不充电,还会坏到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关键的部分没有说
怎么给电池加10V的充电电压?直接用直流电源吗?楼主做的工具上面没有体现啊?

就是用外接直流电源给电池正负级上强加一个10V电压进行充电,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让主板给个充电信号,然后用外接直流电源给电池充电。

网友E:
可以哦,激活电池很有用

网友F:
他意思就是说 电池本来无电压 就不会充电。直接做一个充电器吧。这样就可以给电池先充上电

网友:
正好我的惠普本本就是电池0V了不充电,闲了用楼主方法试一试的

网友G:
我担心这样搞会不会烧笔记本主板的充电电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担心这样搞会不会烧笔记本主板的充电电路的啊

只要不超电池额定电压是不会烧的,后期可以在连接线上加个二级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他意思就是说 电池本来无电压 就不会充电。直接做一个充电器吧。这样就可以给电池先充上电

电池内部有充电电路,直接加电压是不会充电的,需要充电信号才行

网友G:
你的意思是把电池装在笔记本上插上电源,另外用可调电源给电池一个10V左右的外加电压,强行给电池充一会电,这样电池就激活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哦,激活电池很有用

今天这个电池是放了一年,成功激活,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碰到不能激活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把电池装在笔记本上插上电源,另外用可调电源给电池一个10V左右的外加电压,强行给电池充一会电 ...

是这原理,也可以拆机直接加在主板的电池充电口的正负级上,之前激活一个DELL的内置电池,原装的400-500元,激活后正常使用,主要修复一些长时间不充电的电池。电芯坏的估计不能修复。

FYY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这原理,也可以拆机直接加在主板的电池充电口的正负级上,之前激活一个DELL的内置电池,原装的400-500 ...

好吧,吃过饭我就试试的,如果成功我会给你加分的

网友H:
一般电池出问题 很少维修的  楼主的方法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先收藏   遇到    试试看

网友:
办法是个办法,但如果电芯不好了,这样充起来也就将就用用

网友:
嗯 方法不错  就是修复一下长时间不充电 电池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电池出问题 很少维修的  楼主的方法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之前遇到个1年多的新本,电池不充电,测电池没电压,本来客户让换新电池,让我给救活了,收了不少M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好吧,吃过饭我就试试的,如果成功我会给你加分的

可以试试,哪不会了可以M我,有效果了也回复一下,让更多人看到。这种方法只适合电池长时间不用放没电的,电芯必须是好的。

FYY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一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哪不会了可以M我,有效果了也回复一下,让更多人看到。这种方法只适合电池长时间不用放没电的 ...

我用可调电源调10 10.8  11 12V铜线直接分别放到电池的正负极,卡上电池(与电池触点是通的) 然后插上电源,瞬间有0.2mA的电流,过一会就00000了,怎么搞都不行,还是电池已经接通但未充电。

网友G:
我的本本是惠普g4-2320TX D7N61PA,看来只有拆开电池,单独给每组电池充电,这样搞会破坏了电池壳子啊,这种方法不适用我的本本。

网友:
收藏先,下次遇到试试,谢谢分享好方法,加分

网友:
我也有个G460电池不充电的,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办法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的本本是惠普g4-2320TX D7N61PA,看来只有拆开电池,单独给每组电池充电,这样搞会破坏了电池壳子啊,这 ...

你试过了?不行的话估计电芯有坏的

FYY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用可调电源调10 10.8  11 12V铜线直接分别放到电池的正负极,卡上电池(与电池触点是通的) 然后插上电 ...

需要2个电源才行,一个是给笔记本供电,另一路是给电池充电。

FYY

网友:
对于超极本的内置电池都可以这样激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2个电源才行,一个是给笔记本供电,另一路是给电池充电。

我用电源适配器和可调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了?不行的话估计电芯有坏的
我的电池之前好好的就是前些天用到自动关机了,再充就充不进去了,可能是过放电导致的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厉害了 楼主

网友:
这个确实有用,以后遇到了也来试试。

网友:
NB啊 楼主加分了

网友:
修复电池还可以这样。学习了,加分支持。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I:
你是把电池接口拆下来了吗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你看错图了,我拆的是坏电池的接口,做连接线要用到这个接口。不是把被修电池拆开。
详情

网友J:
这个办法不错,有空试试。觉帖子里的笔记本像是Thinkpad E430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BIOS和430通用,这机器之前就是开机到LOGO以后死机,进COMS也死机,刷BIOS修好的。
详情

网友:
不愧为原创贴,楼主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是爱研究 感谢分享

网友:
这样可以的话,那应该裸板插电池接可调然后正极强加电就行,就不用做你的那个工具了,对吧?

网友:
以前还不了解电池需要激活的,长见识了

网友K:
把万能表两根表笔,一头接在可调电源上,焊了缝衣针的这头接到电池的充电脚与地脚,几分钟后把电池装回笔记本,也可以吧
优秀妞妞
我感觉这个方法更好些,就是说先让电池内部有电压,再装到电脑上就能充电了
详情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通过笔记本内部引线,把开启电压引到电池上,但是充电电路的供电,是通过可调电源直接连接到电池的电源接口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电池不会爆炸吧,感觉好危险的样子

网友:
不知道耐用性怎么样,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才行吧

网友:
电池拆开,18650上直接充

网友:
我想问楼主换了电芯后如何取消原电池的累计充电次数?

网友:
充电激活,电池有保护板,有过冲,过放,过流,高温保护功能。

网友:
如果直接给电池加10V充电 能充进去就好了

网友:
最关键的一张图楼主没放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见识了。

网友:
大神级别啊 , 创新厉害啊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能问下是怎么给电池加上10v的电压的
是用跳线直接连到电池上么然后在连电源么啊

网友:
我们这里熟人电池清零、激活不要钱。不脸熟的收10块。

网友:
原来电池是可以激活的

网友:
楼主 这样做也可以吗!早知道怎么做可以,就不用买那么多电池了

网友:
你这样搞,我店里的电池要卖给谁?前些年我店里还可以换电池芯,后来就直接改卖电池了。。。代用的几十块钱保半年,废那个事干吗?

网友:
刚刚按此方法,不行啊!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网友:
怎样判断是坏电池还是需要激活的电池?

网友:
有些插在笔记本上充一天也能激活,不过楼主的方法真是脑洞打开啊,收藏了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
厉害了,这样都可以

网友:
有点担心把主板给烧了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遇到了,试试水

网友:
创意很好,不过这招不能对普通客户用。搞好了当个好人,搞不好麻烦的还是自己

网友:
笔记本电池也能激活呀 没试过

网友:
高手高手学习了

网友L:
前几年还有修电池的,有专门的仪器和设备,可以激活也可以换电芯,自从国产电池大量出现以后,修电池的没市场了不干了。

网友:
现在大神都厉害啊  有研究就有人pojie

网友:
电池也要激活啊,学习了

网友:
久不用充不了的我直接拆出来在电芯两边充也试过。

网友:
6666我这里有2个0v的电池 但是接口的机器不太好找

网友:
这东西我也有

网友:
无私贡献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么搞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今天这个电池是放了一年,成功激活,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碰到不能激活的电池。

今天有坏电池充不进了,试了下,估计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几年还有修电池的,有专门的仪器和设备,可以激活也可以换电芯,自从国产电池大量出现以后,修电池的没市 ...

要是真坏了就不用修了,换新的也没多少钱,主要是放坏的有点亏,能激活了还能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有坏电池充不进了,试了下,估计电池坏了

电芯坏的就直接换电池吧,这个办法不能修。

网友:
电池这东西还真没有搞过

网友:
电池放电过度,一般是是针对电池长时间没有使用电池放电过度了,手机电池电池经常通过这种方式给电池加压激活电池,只是手机电池没有这么麻烦,直接给比电池高一点的电压激活就行了

网友:
不错,不过这种接口不好配套啊。

网友:
方法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问哈也电池电压有,电脑显示14%,电池显示连接,就是不充电也不放电,只能用适配器电源。放了半年还是检测是14%电量,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很好,技术不一般啊   加分

网友M:
激活以后的确是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不耐久

网友:
故障:电池充不进电,系统下检测显示有充电电流,但是外接电源上只有开机电流,没有充电电流,而且电池容量为0,检测电池电压为0V,看图 ,这是开机半个小时的图片,容量显示依然是0%。下来,我们来制作充电激活工具,需要以下几样配件,1,需要1个和被激活电池相同的电池接口,我是从旧电池上拆的, 2、需要1个和被修复笔记本主板相同的充电接口,我也是从料板上拆的,这里没有照片。有了以上2个接口,下来就是把接口对应的脚用线连接起来,具体连接看图 ,这就是需要的工具。下来我们按图所示,把电脑和电池连起来。 ,然后我们把笔记本接通电源,注意,一定要通电,不用开机,因为下来我们要用到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为了能够在外接电源上看到是否有充电电流,所以不用开机。笔记本通电以后主板能检测到电池,就会给电池一个开启充电信号,有了这个信号,电池才会充电,这时会有人问了,主板已经给电池充电信号了,为什么主板不给电池充电呢?因为这个时候电池电压为0V,所以主板以为电池出现了短路,这时不能给电池一个很高的充电电压,所以现在没有充电电流。这时,我们就需要用外接电源给电池外加一个10V左右的电压(根据电池电压而定,不能超过电池所标电压),注意不要把正负级接反。然后就是见正奇迹的时刻, ,这个图是没有开机照的,所以只显示充电电流,这样充上几分钟,把电池复位到笔记本上,正常充电,到此,电池激活成功。看图 用相同的方法可以激活不同的笔记本电池。不足的地方欢迎交流。

 会员1571726300鑫豆2024-11-15 01:33
 会员216350300鑫豆2024-2-6 20:02
 会员1571802元2023-1-5 21:24
 会员9067562元2022-12-21 10:59

网友N:
直接可调电源调到10V加到电池正负极上,能不能充电,我以前试过两次,有一次是华硕的,成功了,惠普的不行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老机器可以,现在电池都有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检测,直接正负级是不能充电的。
详情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挺不错的。我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
电池还真没搞过,怎么把电池的塑料拆开?硬拆会有痕迹的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

网友O:
大神不能把怎么在电池上外加10V 怎么接的图片发出来吗?这么让我们看不懂呀,接哪个才是给电池充电呀
蓝天蓝天DDD
正级接线,负极要不要接线
详情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我是直接夹在电池段连接线的正负级上,也可以从电池正负级段再接2根线来接10V电源
详情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一样,学习啦 ,很实用啊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池馈电导致电池饿死。

网友:
还有这种功能,找个时间对比着试试

网友P: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池馈电导致电池饿死。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差不多就是 这个意思
详情

网友:
找个方法不错。有时间了试试

网友:
这个厉害,超级本的电池可以试毕竟贵,普通的电池嘛。。。。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又学到一招,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Q:
直接外接电源充不可以吗?一定要接笔记本?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外接电源只有正负级,没有电池充电信号啊
详情

网友R:
你的意思就是把电池相当于插在笔记本上,然后插上可调电源再用一个可调电源给电池来一个10V左右骗主板给电池充电哇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对,就是和激活手机电池做方一样
详情

网友:
涨知识了。太牛逼了。我自己的笔记本电池也不好了。先试试行不行

网友S:
电池外壳用什么方法,完美拆开是关键。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金属撬棒,慢慢拆能完美拆下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池外壳用什么方法,完美拆开是关键。
金属撬棒,慢慢拆能完美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的意思就是把电池相当于插在笔记本上,然后插上可调电源再用一个可调电源给电池来一个10V左右骗主板给电池 ...

对,就是和激活手机电池做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Q:
直接外接电源充不可以吗?一定要接笔记本?

外接电源只有正负级,没有电池充电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池馈电导致电池饿死。

差不多就是 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神不能把怎么在电池上外加10V 怎么接的图片发出来吗?这么让我们看不懂呀,接哪个才是给电池充电呀{:4_ ...

我是直接夹在电池段连接线的正负级上,也可以从电池正负级段再接2根线来接10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N:
直接可调电源调到10V加到电池正负极上,能不能充电,我以前试过两次,有一次是华硕的,成功了,惠普的不行: ...

老机器可以,现在电池都有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检测,直接正负级是不能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激活以后的确是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不耐久

只在电芯没问题,是不影响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样会不会需要很多的线啊   毕竟每款笔记本不都一样

这只是一个方法,让你知道原理,其实可以拆开电脑,直接夹在主板的正负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U:
直接用两个直流电源不就可以实现吗?

我确实是用的2个直流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V:
用电源调11V直接冲到电池,冲一会再放到本子可以吗

你可以试试,应该是不会充电,电池检测脚悬空,电池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W:
意思就是按着笔记本原电池接口接线,另外再给电池一个10V的电压??求指教

对,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这只能用于长期没有使用,电池电压为0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把电池接口拆下来了吗

你看错图了,我拆的是坏电池的接口,做连接线要用到这个接口。不是把被修电池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办法不错,有空试试。觉帖子里的笔记本像是Thinkpad E430

BIOS和431通用,这机器之前就是开机到LOGO以后死机,进COMS也死机,刷BIOS修好的。

网友:
不错的技术。还是换一个方便。

网友:
最后连10v的照片应该贴上

网友:
秒懂。直接把电池装到机器上面,然后用鳄鱼夹夹住主板上电池接口的正负极就好了。

网友:
厉害,学习了,就是料板太少了

网友:
加分了,以后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X:
楼主只是运气罢了,这个电池应该是过放电导致的充电电流大,笔记本主板保护不给电池充电,但是一般咱们遇到的电池坏,都是保护板锁死,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网友:
感觉蛮神奇的,不过学习了

网友Y:
每个品牌的电池接口不一样,需要做好几条线,之前玩过苹果的电池,手被烧糊了,现在不敢玩了。我都是在厂家那里买了一个激活电池的二手机器800多。楼主好样的。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X:
楼主只是运气罢了,这个电池应该是过放电导致的充电电流大,笔记本主板保护不给电池充电,但是一般咱们遇到 ...

充电电流大应该不对,10V外接直流电源的充电电流不比主板充电电流更大?这个应该是主板检测到电池有问题关闭了充电电压,外加的10V是用来强制提供充电电压。主板的充电电流应该是从电池的电压通过反馈信号来调整充电电压,从而调整充电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Y:
每个品牌的电池接口不一样,需要做好几条线,之前玩过苹果的电池,手被烧糊了,现在不敢玩了。我都是在厂家 ...

什么机器,能不能发出来看看,有现成的机器更好。

网友X: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大应该不对,10V外接直流电源的充电电流不比主板充电电流更大?这个应该是主板检测到电池有问题 ...

我是说电池需要的充电电流大,而主板提供不了这么大电流,导致主板充电电路不工作,你那个检测到电池,说明基础的C\D\T通讯是好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Y:
每个品牌的电池接口不一样,需要做好几条线,之前玩过苹果的电池,手被烧糊了,现在不敢玩了。我都是在厂家 ...

+、-、时钟、数据、激活只需这四根线就可以,与笔记本通讯的话还有个温度(TH),戴尔的有个检测引脚,需要对接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应该是不会充电,电池检测脚悬空,电池不充电

他说的这个方法:直接在电池接口两端给笔记本电池充电。这种方法针对大部分机型是完全可以的,至少联想全系列,戴尔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能不能发出来看看,有现成的机器更好。

我们在这一块的设备投入,不下5W

网友A:
引用 网友X:
我是说电池需要的充电电流大,而主板提供不了这么大电流,导致主板充电电路不工作,你那个检测到电池,说 ...

呵呵,一看你们比较专业,我也是用激活手机电池的方法演变而来的简易方法。比设备维修差远了。

网友:
还有这一招,学习了

网友:
平板的电池我看之前的老板经常这样干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神不能把怎么在电池上外加10V 怎么接的图片发出来吗?这么让我们看不懂呀,接哪个才是给电池充电呀{:4_ ...

正级接线,负极要不要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看你们比较专业,我也是用激活手机电池的方法演变而来的简易方法。比设备维修差远了。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嘛,呵呵技术探讨,莫见怪

网友:
原来电池还能这样啊

网友:
我是不敢 我冲爆过

网友:
现在电池便宜了 没必要

网友:
这种很危险吧

网友:
搞坏了就不好了

网友:
很详细。谢谢楼主。。。正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方法,可以激活部分被判了死刑的电池,希望有人能在我的基础上改进出更好用的工具。

应该有专门强冲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X:
+、-、时钟、数据、激活只需这四根线就可以,与笔记本通讯的话还有个温度(TH),戴尔的有个检测引脚,需 ...

他这个是做的线卡,我表达错了,要多做几个卡槽,而且这个只针对于一部分,很多电芯干了都冲不了。你们那个是什么设备,我这个二手的800块钱,配了6条线。

网友:
这是什么检测软件,有下载地址吗

网友Z:
外接电源给电池外加一个10V左右的电压,楼主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外接电源给电池外加一个10V左右的电压,楼主是怎么弄的啊?

2个直流电源,一个给笔记本供电,一个给电池提供10V供电。

网友:
改天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楼主,拆机后,可调调成12-13V左右,把公共点到电池的隔离管短接几秒,是不是也能达到强充的效果。不知楼主试过没

网友:
我建议,主板给电池充电的那几根线直接不用接,留出口来接可调电源就可以

网友:
激活的电池又能用多久呢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用在长时间电池没用欠压厉害的情况下,有的电池里面电芯有坏的就不行了

网友:
好方法,迅维里都是高手,谢谢学习了

网友:
这方法真好,简单实用,赞一个!

网友:
尽管还不是太理解,但是一个好帖子

网友:
修好就好。。。要是找不到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搞坏,你要赔客户不少钱
:lol

网友:
联想还好,大部份接口一样

网友:
666这技术

网友:
自己的可以这样整 给客户就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了

网友AA:
将电池接上笔记本,一个适配器给笔记本充电,同时一个可调10V接电池正负极给电池充电,楼主可是这个意思 ?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可以这样说,主要是你要理解 什么意思。
详情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可以这样说,主要是你要理解 什么意思。
详情

网友AB:
我想问下,苹果的可以激活吗,我这有好几片了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内置电池我激活过DELL的,苹果的没试过。你可以试下,发个贴出来。一起学习。
详情

网友:
这样也行呀,对主板没有影响吗

网友:
今天联想的没激活

网友:
这么下心机修,不错哦

网友:
学习了 原来看秀电池的 这样弄过 自己也试试

网友AC:
怎么 想出来这个方法的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激活普通电池的基础上想到的。
详情

网友:
是啊,直接给电池搞个充电器

网友:
这倒是个好办法,下次自己电脑电池不行了,也照此法试一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多吧,准备几个转接口,那遇到了还是有用的,谢谢分享,不错!!!!

网友:
这意思是说搞个充电器给电池充上电,再装上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接口不好弄,自己做了,这样理解可以?

网友:
我都是正负极加电激活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好像看过这种方法,好方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直以为  只有手机电池 有激活一说    第一次听说   笔记本电池  也可以激活

网友:
太牛了  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长见识了  原来电池还能这样激活

网友:
下次遇见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神分享 希望有这样一套专门激活电池的工具

网友:
好办法,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AD:
主板检测到电池电压为0V,会认为电池损坏,就不会给电池充电,那主板还会给出充电使能信号吗?不给的话,外加电压也充不了吧?

网友:
外充 充上了就激活了 这么简单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也试试。以后可以修电池了

网友AE:
每块电脑都不一样,那不是要重新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每块电脑都不一样,那不是要重新做?

我只是给一个方法,具体要看自己怎么理解了,然后怎么去做个有用的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AD:
主板检测到电池电压为0V,会认为电池损坏,就不会给电池充电,那主板还会给出充电使能信号吗?不给的话,外 ...

你没仔细看图,在系统 下检测到电池有充电电流,实际上没有充电电流,说明主板有充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个我试过了。。。可以,我直接笔记本主板上充,没必要用连接线呀。

确实,电脑修好已近装好机了,不想再拆开了,才想到这个办法的,要是开始知道电池有问题我也不会做这个工具。我也是在主板上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将电池接上笔记本,一个适配器给笔记本充电,同时一个可调10V接电池正负极给电池充电,楼主可是这个意思 ?

可以这样说,主要是你要理解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想问下,苹果的可以激活吗,我这有好几片了

内置电池我激活过DELL的,苹果的没试过。你可以试下,发个贴出来。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怎么 想出来这个方法的

激活普通电池的基础上想到的。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AG:
理解能力有限,楼主的意思是,通过这根带电池接口的导线将电池连到笔记本上,笔记本通电,然后再接一个10V到电池这里,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这个自动开机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学习了,以前的电池都不要

网友AH:
楼这这个电池 充电 延长线 很给力 是亲手 制造的吗?

网友:
电池还真能激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AH:
楼这这个电池 充电 延长线 很给力 是亲手 制造的吗?

这个不是太难,自己拆零件,自己焊。有些工具还是自己做的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G:
理解能力有限,楼主的意思是,通过这根带电池接口的导线将电池连到笔记本上,笔记本通电,然后再接一个10V到电 ...

就是把电池装在笔记本上,从电池正负级引出2根线来再接个10V电压。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太难,自己拆零件,自己焊。有些工具还是自己做的好用。

有想法,有思路,有动作,有成果,佩服佩服,有时间 请 多发点这类DIY 有创意的 维修文章
再次为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有想法,有思路,有动作,有成果,佩服佩服,有时间 请 多发点这类DIY 有创意的 维修文章
再次为你点赞

网友AI:
引用 网友A:
是这原理,也可以拆机直接加在主板的电池充电口的正负级上,之前激活一个DELL的内置电池,原装的400-500 ...

楼主之所以把接口下下来,是不是为了方便加10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万能表两根表笔,一头接在可调电源上,焊了缝衣针的这头接到电池的充电脚与地脚,几分钟后把电池装回笔记 ...

我感觉这个方法更好些,就是说先让电池内部有电压,再装到电脑上就能充电了

网友:
我是习惯直接小电流给电芯补电的
等电压上来了  就能充电了

网友:
玩玩还可以,还是让客户换吧,毕竟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电池装在笔记本上,从电池正负级引出2根线来再接个10V电压。

了解了,电流有没有限制?

网友:
好牛的技术,连电池也能修复。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还可以这样,不错不错

网友:
真是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之前也这样搞过,直接换保护板的,都不行,奇怪了,试一下你这个看看

网友AJ: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方法,可以激活部分被判了死刑的电池,希望有人能在我的基础上改进出更好用的工具。

同样的问题
用电源调11V直接冲到电池,冲一会再放到本子可以吗

网友AD:
引用 网友A:
你没仔细看图,在系统 下检测到电池有充电电流,实际上没有充电电流,说明主板有充电信号。

系统下显示正在充电?但实际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同样的问题
用电源调11V直接冲到电池,冲一会再放到本子可以吗

你可以试下

网友:
大哥我就看见你那条线了。因为下来我们要用到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为了能够在外接电源上看到是否有充点电流。这就话啥意思啊?

网友AK:
大哥,除了用那根线,还怎么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啊! 你写的没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AK:
大哥,除了用那根线,还怎么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啊! 你写的没看明白。

我这样不是充电,这样做是为了激活电池,因为电池现在处在假死壮态,直接在笔记本上是充不了电的,所以要先激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AD:
系统下显示正在充电?但实际没有充电电流?

开机情况下,直流电源的电流表会有2A以内的开机电流,如果这时笔记本为电池充电的话,一般直流电源的电流表会到3A上下,虽然系统下能检测到充电电流,但是,实际上充电半个小时后,电池依然为0%,所以断定电池没有充进去电,电池的电压为0V,判断为电池严重亏电,需要先为电池充一点电,也就是常说的电池激活。这种方法在手机行业用的比较多,笔记本电池比手机电池麻烦,所以要这样来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同样的问题
用电源调11V直接冲到电池,冲一会再放到本子可以吗

这要看电池能不能充进去电,也就是直流电源的电流表上有没有充电电流,我这个电池直接加电到电池正负级上是充不了电的,所以要用这种方法来激活一下电池才能充电。

网友:
6666,以后电池坏了,可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不是充电,这样做是为了激活电池,因为电池现在处在假死壮态,直接在笔记本上是充不了电的,所以要 ...

哥你是怎么激活的啊! 真没看明白。 就看见你把那根线连接了电池。 这和把电池直接放到笔记本上有啥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情况下,直流电源的电流表会有2A以内的开机电流,如果这时笔记本为电池充电的话,一般直流电源的电流 ...

系统下怎么检测充电电流?

网友:
电池激活  种方法  倒是蛮实用的

网友:
这种经验应该加精,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之所以把接口下下来,是不是为了方便加10v左右的电压?

是的,电池不用线连,没法直接加电压,要不还得重新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部有充电电路,直接加电压是不会充电的,需要充电信号才行

电池内部有保护板电路,一旦进入保护状态不充不放

网友:
这样激活只是能充电了,但电池容量还是上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