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01 板号U50SI1 (同神州 海尔)上电0.6不亮机

楼主(2017-03-24):
今天接到一台老机子方正A601 板号U50SI1(同神州 海尔)上电0.6不亮机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到0.6几后三秒反复重启,关不了机。更换BIOS电池还是一样,拆机测试各路电压都正常,测CPU无复位,无PG信号,看了好多帖子遇到这个问题,说换南桥968 北桥m672还不行,那就按时序测吧, 还是直接上图吧, 测EC 83pin POWOK 3.3已经发出,继续跟查 到了R132分两路到南北桥, 测量C182电压3.3V正常 这样看来,这部分是正常的,那就继续往下查NB_RST_N 测量R299发现了问题 此处R299 R300 R301电压都只有1.05,(实际应该是3.3V)然后就查南桥供电都正常,基本就明确南桥有问题, 那就拆桥吧,没有值球,直接换新的。 抠胶居然把线抠断了,飞了四根线,上上绿油烤干。上桥通电,电流蹭蹭上去了,亮机!!! 测了测R299 3.3V正常了

网友:
掉点了。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