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2.0

楼主(2017-03-24):
故障是、上电开转下停,每次都是这样。然后直接5V和绿色线短路, 查 CPC没电压,内存也没电压。晕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求大神指教。。。。。。      不知道从何查起 了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 另外cpc是什么意思 不懂

网友:
是绿色和GND短路,你和5V短路有什么用?要'拉低绿线才能开机,开机前要先排除短路-,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意思是换了CPU就好?

网友:
B75的板子直接短接绿线是测不出电压的

网友:
不能强加电找电压。。。

网友:
没好,不能短路查,那怎么办

网友:
内存电压开始修起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待修,哪位有好的思路?

网友:
绿线短路直接查绿线电路啊。CPC是是么鬼

网友:
修主板有时序的,一般先内存电压总线电压CPU电压,这个顺序的

网友:
按时序开始一步步查,上电,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我的换了CPU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故障,没有查到。那位有好的建议?

网友:
这不可能吧  换cpu就好了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玩意,没修好,卖垃圾了!

网友:
转下停  爆管呀

网友:
一步步慢慢查

网友:
按照所有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