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耗电快,原来不是手机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7-03-24):
iPhone6耗电快,原来不是手机电池的问题

  一般用户手机耗电快,就会认为是手机电池不耐用导致的,这个锅可不能光让手机电池来背,看看下面这个案例来揪出幕后真凶吧。

  有个朋友说他的苹果6手机电池耗电很快,能不能换手机电池,于是我就叫他拿过来看看是什么问题。接到手后就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池耗电快不一定是手机电池的问题,主板也有可能会引起这类故障)。

  检测方法:开机屏幕亮起然后等手机进入休眠状态看电流有多少,这样看电流表上面有0.021的电流,可以确定是主板出问题了,因为在待机状态下还要消耗21毫安的电流,手机电池耐用才怪。

  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这种现象的?我先打开指南针看陀螺仪是否正常,再打开指纹录入指纹也可以识别,充电也可以。当我拿到朋友那个充电头时就知道不是原装的而且还是很差的那一种,根据朋友反映自从原装充电器烧坏换了代用充电器以后没多久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像这样的情况我判定问题在USB管理芯片那里了,因为劣质的充电头输出的电不稳定容易烧坏USB管理芯片(要看指南针和指纹还有充电是否正常,电池耗电快是开机触发后这些芯片的3V供电漏电导致的)。接下来就要换USB管理芯片了,USB管理芯片相对于CPU还是很好焊接的(换的就是打圈的那个芯片)。

换好芯片再上可调电源看手机休眠后的电流(我用的电源线有误差)电流为0.009,然后再用一块没有问题的ID板看开机睡眠后的电流也是0.009。说明主板已经不会再漏电了,装好机让朋友拿回去试试会不会耗电快。第二天中午就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说手机出现了问题

居然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也惊呆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好去群里问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是温控电路问题。

主板上的进水贴纸变红,说明此处有进过水 ,当时朋友说进了水后他就马上用吹风机吹干然后用了很久都没出现问题。听完他的描述后我也没太在意,毕竟主板也没有发现有腐蚀的地方,但是现在就出问题了,而且还是之前没有的问题。看机器提示温度过高,机器也不是很烫,应该是温控电阻受进水的影响导致功能不正常了,切入图纸搜索NTC看图。

找到了这些电阻然后看他们在主板上的位置看图。

这几个温控电阻都在进水贴旁边,看图纸上面所描述的电阻是NTC负温度系数电阻,那么它的特性是温度越高阻值越低反之亦然。于是我就把温控电阻直接拿掉,温控电阻所连接的电容也直接拿掉永绝后患。至此苹果6耗电快的真凶就找到了,真是一波三折,再出现耗电快问题,真的不能只怪手机电池了。

  iphone6耗电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472-1.html

网友:
耗电快不能只怪手机电池的概率低,你这是出了疑难杂症了!

网友:
看来楼主真的很懂手机分析透彻

网友:
我很佩服楼主的分析能力,确实够强。

网友:
可以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都行,学习了。

网友:
经验积累中。

网友A:
这贴子总觉得在哪里看过呢!

网友:
修好了就有那么一种成就感;加油

网友:
进水机要先声明维修风险!

网友: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修手机 不会啊    好修吗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学习下。。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像这种故障,好多客户都以为是电池问题,要求更换电池。

网友:
楼主发的这贴很有说服力。

网友:
都是进水导致的 后遗症

网友:
你把温控电阻和温控电阻所连接的电容直接拿掉了,是不是高温保护的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
全站都是学习下的灌水评论,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由于近期一直疯狂灌水,且警告不改,禁言一个月以示警告,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于近期一直疯狂灌水,且警告不改,禁言一个月以示警告,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实践证明的维修心得啊。

网友(2017-10-04):
以前遇到用户说电池不够用也没有检查下直接就换电池,结果好几台返工的,从那以后遇到此类问题无论用户认为,都不敢偷懒了,首先就检查主板再说

网友:
小电流 漏电    不是什么大问题   一般顾客   维修费收100块 他都觉得贵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希望能用上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真是很牛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贴子总觉得在哪里看过呢!

这贴子有问题,首先,就算漏电21-9=12mA,这种漏电用户根本感觉不到。其次,你拆NTC电阻和电容试试,看下是什么情况!这贴子会误导同行

网友:
耗电快元凶是温控吗?那USB管理芯片呢?

网友:
我去以前手机没电以为是电池的问题,现在终于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楼主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
真的受教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0000000000000赞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现在维修苹果的利润多少,对同行的

网友:
都说usb 可我碰到了基带问题
。。。。。。

网友:
学习了,以后看到进水的,这个必须考虑在内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这种最让人手足无措  故障不挨着  还是咱们修坏的也似的

网友:
小白我就是逛贴的,拿走前辈的经验后走人,

网友:
真的是长见识了,楼主技术确实是一流的水平

网友(2018-05-13):
觉得楼主修机器对客户不是很负责任 看不懂 你这到底是U2的问题  还是进水问题

网友:
我的师傅告诉我电阻不是所以的 都随便       弄掉 电容大多数可以 电阻不行

网友:
这是疑难杂症,并不能代表必杀,多个维修思路吧。

网友:
?看来楼主真的很懂手机分析透彻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分析能力,确实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