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蓝宝石H61M-VA 之掉电 附BIOS

楼主(2017-03-24):
       接一同行的蓝宝石H61主板 说是开不了机
     先目测了一下无进水 也无维修过的痕迹,接下来先清理了主板上的灰尘(个人习惯,看见主板上脏不垃圾就不爽)。大体上清理之后接上电源,测试开机针上有3.3V。短接之后风扇转1分钟左右掉电,再次触发可以上电。测试无CPU供电。测试UP1625的34脚无电压信号,苦于找不到主板的图纸只能盲修,继续测试主板的其它供电,测试的同时摸了一下H61的桥 发现温度稍微有点偏高,心里还在想是不是桥坏了导致温度高。经常看论坛还是有好处。了解到桥发烫一种就是短路坏掉 再一种就是缺电压。那么先测试一下桥的供电,在桥旁边的两个0欧姆电阻上测到0.45V的电压,心里立马有数了 本该1.05的电压被拉低到0.45,顺藤摸瓜找到1.05V的供电芯片AS358M-E1  一般我喜欢先测试旁边的电容(这种8脚芯片旁边的电容爱坏,论坛里看到的 类似GA主板上的8120D供电芯片旁边的电容电阻也超爱坏)一测试果不其然连接芯片5脚上的电容竟然有400多欧姆的阻值 直接换下
再测试正常以后上电 点桥旁边的电阻上 1.05的电压出来了 上内存直接亮机  顺便把BIOS备份了 以便日后 最后上个亮机图, 发觉编辑的能力好差,老板些体谅下

蓝宝石 H61M-VA.rar

网友A:
测试无CPU供 电 ,UP1625的34脚无电压信号,是EN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无CPU供 电 ,UP1625的34脚无电压信号,是EN端吗?

VROK 34 脚 还有就是5脚

网友:
这种很多分压电阻变质

网友:
至少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是电容漏电导致不出桥供电,我碰到很多都是分压电阻坏

网友:
34脚vrok??是什么作用?

网友:
桥的小电压不正常导致桥发烫

网友:
我的复位有,各大供电都正常,不显示。刷了你的BIOS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