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大电流,电源部分发烫

楼主(2017-03-24):
电源特别烫,以为是电源问题,换过电源还是一样,U2也试着换过,开机还是大电流,实在是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只好求助各位大神
求助

网友:
电源发烫是因为输出有供电短路。

网友:
这帖子好像在哪里见过,重复发帖了吧。有待确认。

网友:
大电流,还是查查什么地方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