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大电流,电源部分发烫

楼主(2017-03-24):
电源特别烫,以为是电源问题,换过电源还是一样,U2也试着换过,开机还是大电流,实在是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只好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烧机大法伺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烧鸡法直接烧

咋个烧啊,烟雾法之前倒是会,烧机大法一直听说,具体怎么操作,最好详细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伺侯。

咋个烧呢?

网友A:
通效额定电压烧呗,看板子上哪个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效额定电压烧呗,看板子上哪个烫手。

通效额定电压?能详细点么。我接电池开机,主电源那一块很大块地方都发烫啊。

网友C:
先查下电池供电和主供电各路输出有没有短路的,再烧鸡

网友D:
你所谓的大电流是多大?如果如你所说已经是特别烫,估计电流不小,测量触发后输出的供电是否有短路,要按套路去维修

网友E:
烧机啊,在加松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下电池供电和主供电各路输出有没有短路的,再烧鸡

空有一份点位图,却只能拿来接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所谓的大电流是多大?如果如你所说已经是特别烫,估计电流不小,测量触发后输出的供电是否有短路,要按套 ...

接电源,直接就上到200多,有跳变,也都在2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机啊,在加松香啊

已经按耐不住要烧机的想法了,但是你要先跟我说怎么操作啊。

网友:
电源芯片发烫,那是因为输出后级有短路。

网友:
你把电源输出的供电都大下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