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P41-33主板不跑码维修(附电路图)

楼主(2017-03-24):
MSI P41-33主板有时跑d0-d1-00,有时跑d0-d1-96,有时不跑码

经验告诉我先量内存的118和238脚
果然118脚1.2V不正常,238脚3.3V正常

查内存118脚和238脚来自U5通过U5转换分别来自芯片的5脚和4脚

从料板上找一个换上通电修复,最近这小东东坏得不少~~

MSI P41-33 7610 2.0(密码966520).pdf

网友:
思路清晰,抓住关键点了。

网友:
V星的小8脚  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又是SMBUS总线的事情。

网友A:
是8脚芯片吗,我都碰到过好多这种芯片坏的。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故障率很高,小6脚下芯片

网友:
高实在是 高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8脚芯片吗,我都碰到过好多这种芯片坏的。比较容易出问题。

是6脚的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