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AL2216W白屏简单维修附亮机MCU程序

楼主(2017-03-24):
型号:AL2216W故障:插电白屏
分析:怀疑驱动板屏供电或者屏幕逻辑板,
把显示器拆开量了下驱动板的屏线接口的三极管,电压为1V多不正常,

旁边相连的三极管都换了也不行,跑线也太麻烦,没图纸,灵机一动拉个5v供电试试,插电不白屏了,变黑屏了

黑屏为有背光无图像,以为程序坏了,刷个程序试试吧,谁知道论坛下载了五六个都不能用,原来指示灯还亮呢,结果刷上论坛下载的程序,连
显示器的指示灯都不亮了,真他妈气人,,无奈之下就把电脑关机,插上显示器试试,再开机,屏幕有点花,但是出来一下图像又没了,又变黑了,
又怀疑屏线,用橡皮擦擦屏线好了,插电亮了

好激动,终于亮了,

最后把程序上传上来,论坛下载的都不能用,刷上指示灯不亮,型号也一样,就是不行,我的绝对可以用

网友A:
是你下载的方案跟你的驱动板不一样吧?
不可能这么多程序全坏的。
RTD2553的机器比较老了,有时,同型号的机器,方案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下载的方案跟你的驱动板不一样吧?
不可能这么多程序全坏的。
RTD2553的机器比较老了,有时,同型号 ...

这个不清楚,我用RT809F刷的,自动识别,论坛上下载的5个刷上都不行,本来指示灯还亮,刷上直接指示灯都不亮了,刷回原来的指示灯就亮,不知道是不是哪里不对

网友B:
直接飞线是否出现瞬间白屏现象。

网友:
这型号的机器,配用的板子也不只一种,,所以你下载的程序对应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线是否出现瞬间白屏现象。

没出现瞬间白屏,直接亮机显示

网友:
最终到底是什么问题坏了,

网友:
所以你觉得此机的故障到底是??

网友C:
到底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什么故障呢?

白屏是屏供电低引起的,黑屏是屏线引起的

网友:
看一下,不错

新安江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对于杂牌没图纸的可以直接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