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A02 REV1.0(H61AP)瞬间断电

楼主(2017-03-24):
富士康H61A02 REV1.0(H61AP)

瞬间断电:开机瞬间测内存供电1.5V正常,CPU无电压,继续测CPU PWM芯片开启(U26 RT8859  38 EN)脚,也没电压变化。

EN追到开启电路

要有CPU 开启就必须先有V_1D05V_CPU电压,测无1.05V,追到1.05V电源产生电路,如下图:

UP20(ISL95870)开启脚有一点几伏的电压,触发后EN脚电压变化不大,待机、开机时电压都差不多??EN开启电路图如下:

根据电路分析,待机时Q46  B极应为0VC极为待机的5VQ43  G5VD极就为0V,触发后,V_1D05V_PCH先产生,通过Q46Q43使VCCIO_COMP_EN为高电平5VUP20得到高电平开启信号后开始工作产生1.05V电压,1.05V作为CPU  PWM芯片EN的上拉电压来开启CPU供电。
现在Q43 G极电压偏低。
有如下几种情况:
1,       RN109排阻坏(5V待机电压正常)。
2,Q43 G极和S极漏电(Q43坏)。
3,Q46坏。C221实际没装。

翘起Q46  C极电压上升一点点,取下Q43后电压有3点几伏,应该有5V才对的,于是把RN109换了,待机时测Q43 D极为0V了,触发测试不掉电,CPU电压也出来了,诊断卡怎么不跑码?接上显示器已经显示了!!!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写的不错,一步一步的按时序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一步一步的按时序追查。

多谢版主的鼓励

网友B:
LZ思路清晰,分析得有条有理,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思路清晰,分析得有条有理,加分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
楼主修得真好,跟据时序一步一不推理。又是高手要降临了,加分支持。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维修功底不错。

网友:
桥的1.05v供电控制q46截止q43截止 然后电阻上拉开启pwm吗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有电路图维修就是好。

网友:
这个板子这里是通病。 富士康有的H61不支持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