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开机花屏

楼主(2017-03-2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开机不显,是个通病来,换了bios电池,焊掉南桥的一个电容,能开机了,但开机花屏了,换了屏还是一样,用一台G470的上部分接上还是一样花屏,加焊过CPU   显卡   还是一样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A:
显存、桥、内存  都试过了吗

楼主:
换过了,我直接把主板用另一台G470的试了,还是一样红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存、桥、内存  都试过了吗

加焊过 CPU   显卡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

准备干掉显卡试试

网友:
量一下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群主的分析

网友C:
有显卡的话,换个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显卡的话,换个显卡

换了,还是一样  ,是其他问题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