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开机花屏

楼主(2017-03-2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开机不显,是个通病来,换了bios电池,焊掉南桥的一个电容,能开机了,但开机花屏了,换了屏还是一样,用一台G470的上部分接上还是一样花屏,加焊过CPU   显卡   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要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 显存 都有可能

网友A:
排除了 屏 屏线 问题在主板 ,独显应该考虑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了 屏 屏线 问题在主板 ,独显应该考虑显卡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楼主:
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就没有考虑刷个BIOS?

网友:
BIOS程序坏,什么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
查一下平接口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没有考虑刷个BIOS?

没有考虑到bios,bios不应该管显示的花屏  红屏吧

网友:
怎么个花,上图看下

网友C:
能不能上个图看是怎么个花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上个图看是怎么个花法的?

不会上图呢

网友:
怎么花屏,裸板花吗,先排除内存,硬盘,不行就直接 搞CPU吧,AMD的这板最垃圾

网友:
外接萤幕行吗

楼主:
外接屏正常

网友:
在刷个bios把

网友:
上图看看是怎么个花法啊

网友D:
是不是内存上的电容没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内存上的电容没补上去?

不是   是cpu问题 把他换了

网友:
cpu坏了引起的、????

网友:
yong  ji  xian  shishi  kan you jin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