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秒杀了一片盈通550显卡

楼主(2017-03-24):
  • 修一不显的盈通gtx550ti显卡,静态打供电端,核心及显存对地阻值均正常。直接上测试电源核心供电没出来,测ic up6206ak开启条件,3脚en 0v,其他正常。跑线查到r592 r593分压点0v,592上端12.08v。确定rr592开路,恰好有一相同的料板,直接取同一位置的r592更换,在上电测试核心0.93 显
    存1.54。上机一切ok

网友:
纯手工 厉害了

网友:
这个学习了。显卡从来没有怎么研究过。

网友:
跑电路跑得不错嘛

网友:
以后也研究研究显卡。

网友:
显卡也就修修供电

网友:
就这样被你秒了。厉害。

网友:
跑线功夫厉害 啊,,不能直接给一个高电压么

网友:
显卡没图,这不好修啊

网友:
直接把q20取了  出en

网友:
厉害,真是高手,跑线很有经验!!

网友:
直接取q20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不过厂商不会设计多余的电路浪费成本,因为以找到故障点所以没继续跑线。估计这样做与核心的保护电路有联系,取取了q20就没有保护了

网友:
显卡只能修修供电,信号就呵呵了

网友:
电阻开路,我遇到的都是三极管挂,呵呵

网友:
显卡基本妹怎么研究过

网友:
这显卡现在能卖多少钱

网友:
以前修的最好的显卡是GTX280 这几年也没人拿来修了 也不知道新显卡啥样了

网友:
供电问题还好,我就怕过孔不良的,烦死。

网友(2017-06-02):
经验很足啊

网友:
手到病除,高手修得真溜

网友:
版主技术高超理论扎实敬仰

网友:
这个直接秒杀啊楼主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