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cpu怎么做

楼主(2017-03-24):
新手手工不好 扳板一直没练好 不知道小电摩能不能做cpu打磨 大机器太贵 我是业余的买不起

网友:
你打磨cpu做啥?做坏事?

网友A:
打磨cpu做甚,没干过也没想过,与维修有关系吗?

网友:
建议到迅维手机维修培训学校给指导指导,带你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磨cpu做甚,没干过也没想过,与维修有关系吗?

手机维修中搬板进把ID板上的CPU用打磨机磨掉。

网友:
砂轮机就行,掌握好手法就可以。要是量大可以找人用激光打磨速度超块。

网友:
新手还涉及这么高大上的技术啊?七大电路搞会没?

网友:
谢谢大神们回答 真物色小电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维修中搬板进把ID板上的CPU用打磨机磨掉。

不搞手机维修,孤陋寡闻了,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