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待机偏大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24):
收到老客户的DELL  1450  待机偏大,不触发。机器拆开后,单板对地测试供电没有短路,插电有电流160MA 左右,明显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摸了下主板的大芯片,EC 发烫,型号 NPCE795,有新件备货,休息一会换上,插电待机正常,按开机建没有反应,测开机键有电压,有正常变化,就是不上电,是不是换的芯片有问题?只好找出电路图仔细查找,发现EC   20脚RSMRST#输出为0V,显然不正常,EC是新换的,看来问题在南桥部分,找到南桥,竟然发现有进水的痕迹,不明显,所以刚才没发现。清洁烘干,问题解决  。

网友:
维修细节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加焊了南桥吗?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问题简单,修好收钱

网友:
南桥底下有水烘干就好了吗,

网友:
水有没进到南桥下面

网友:
南桥旁边有腐蚀,楼主观察得很仔细

网友:
心不在焉的时候也会看不见的 嘻嘻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我也有个不出RSMRST的,EC换两个不好修啊

网友:
最好加焊下桥,不然不稳定返修

网友:
细心有惊喜

网友:
是否有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