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7WA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7-03-24):
先看机器型号 通电检测有无信号输入,马上确定驱动板上问题。拆机主板是 测各元件发现有短路看图 找料板换掉短路元件,试机信号来了装屏试机 。装机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两二极管,别外一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二极管,别外一个是什么东西

一个六脚的小IC

网友B:
那个6脚的是什么芯片  是门电路  还是电压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个6脚的是什么芯片  是门电路  还是电压转换

我问了  6脚也是防静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问了  6脚也是防静电

严格的说不是防静电的,是对输入信号进行钳位的

网友D:
带电插拔、雷击很容易坏VGA输入端口的保护电路,六脚元件可以去掉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带电插拔、雷击很容易坏VGA输入端口的保护电路,六脚元件可以去掉不要。

正好有一个料板就摘过来了

网友F:
程序怎么没备份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的说不是防静电的,是对输入信号进行钳位的

对啊  防止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 钳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的说不是防静电的,是对输入信号进行钳位的

老师也说有可能是三态门电路

网友:
又赚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带电插拔、雷击很容易坏VGA输入端口的保护电路,六脚元件可以去掉不要。

既然都说了 很容易损坏输入端口,怎么又说可以去掉不要?
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去掉不要,下次损坏的是芯片了!
现在的厂家,连个螺丝能省都省,这个元件怎么可能可有可无?上图自己看:
两个脚的是稳压管或二极管,六脚脚的是三路双二极管。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好多这个6脚 小芯片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都说了 很容易损坏输入端口,怎么又说可以去掉不要?
不是自相矛盾吗?

呵呵,带电插拔和雷击容易坏:厂家装这个是保护芯片的,但实际维修中去掉不用的机子还真没有返修或者用一两年芯片损坏的也没有(当然有配件的话,原件上起更好),只是带电插拔时运气不好可能就坏了,一般显示器修好了,VGA线插好后没人动它的。也看到过很多显示器驱动板上根本没设计的有这个保护电路。

网友:
同步信号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程序怎么没备份下来啊

我修显示屏没有备份程序的习惯,很少修到联想机器坏程序的

网友:
那个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  厉害了。我没有修过显示器驱动板   字 看看楼主修的很好    分享出来也是 很好的。难道我只能看没 ...

请认真看下管理总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

网友:
一般把6脚吹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好有一个料板就摘过来了

我上次也是没装 现在用了1年多 还没出问题 24小时通电 不关机的!

网友:
ESD 损坏导致

网友:
通病这款 有论坛早有案例。

网友:
这个很容易击穿的

网友:
6脚的实在找不到,可以不装一样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