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30显卡曲折维修

楼主(2017-03-24):
   早几天接了同行一笔记本DELL N4030,描述说显卡坏了,内接清屏,外接有显,留下后走了,拆开检测发现有维修加焊过的痕迹,焊油都还好多在上面,随后风枪加热了显卡还是一样原现象,心想估计不仅仅是显卡问题了可能做手脚了上家,左看右看没发现什么大动作只是看到一个很亮的两个焊点和旁边的焊点很有区别(问题就在于此,只是没细心去找点位和图纸确认元件),查了一会,想着还是把显卡换了吧,找了个显卡换上TMD还是一样现象,最后想着是不是显存问题把4个显存也都干了一遍,ND还是一样,。。。。。放了一天。。。。第二天把图纸和点位都找来了一个一个对着去看元件才发现原来前面发现的两个亮亮的焊点有元件而且是个电感。草泥马找了个电感补上去一开机内接屏幕 DELL跳出来了,,,,就这样,就这样,被上家搞死了。。。

网友:
电感怎么不见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上家BGA时该电感爆掉了所以才没有修好。

网友:
这样问题之前的维修估计是断开了那个显卡供电造成的故障,还是心细才行

网友:
看来上家也是有难言之瘾

网友:
哈哈哈 焊工太好了一时看不出来,眼睛也会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