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免提杂音

楼主(2017-03-24):
接到一台正常使用坏的IPHON6    没有进过水,也没有摔过,,,,,突然有一天打电话免提就是杂音,,还有微信视频聊天,也是杂音,对方说话我听的比较清楚 ,我这边说话,,对方听到全是杂音,,,,,

换过前置摄像头排线,,,后来  直接拆了一台好机器,,,,,把主板放进去测试,还是一样,所以确定肯定是主板问题,,,主板 音频芯片 和玲声放大IC 都换了还是一样,,,u0900和U1601

网友:
应该是小件坏了.小电容之类的.这很难查得出来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check all components in handsfree path

网友:
换掉尾插排线上的送话器。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A:
送话器,或者是芯片电路的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管区 不是灌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话器,或者是芯片电路的滤波不良!

你现在是自己开店吗

网友:
后面 解决 问题没有

网友:
上次也碰到的  LZ 解决没

网友:
查下送话偏压是否正常,尾插接口正常阻值应该是630左右

网友:
开机排线换了试下

网友:
免提是MIC2,MIC3一起工作的,查线路上的通断,记得有条线路叫 ATUO NOISE CANCELLER,简称ANC,自动噪音消除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