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板块不太活跃,我来DIY自制ATX测试负载,有图有资料。

楼主(2017-03-24):
知道都不喜欢看字,所以我一不小心把字弄到图片上了。

这是参考资料,和全部制作过程。

网友A:
直接用待测试电源的12v不是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待测试电源的12v不是可以吗?

试过了,风量比较小,电阻发热蛮厉害的,所以还是外接电源吧,反正都是在店里才用

网友B:
用电阻加热  方式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加热  方式测的吗

就是用纯电阻当负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