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不显示换了显卡后风扇狂转求思路

楼主(2017-03-25):
苹果一体机A1311,不显示换了显卡后风扇狂转求思路
机器内各线路安装都是没有问题了。 CPU上风扇和光驱上的。

网友:
排除做显卡做短了的情况吧

网友:
坐等大神前来帮解答

网友:
应该还是安装的问题,要不是显卡板

网友:
我也想知道,风扇逛转时显示了没有呢]

网友:
狂转时各功能是好的,就是风扇这块有问题啊

网友:
不可能换个显卡也要刷BIOS吧!温控方面应侧重看看。

网友:
测温线有没有插啊      看看

网友:
楼主,们的分析,我再去仔细查查

网友:
排除了硬件问题后就是bios了。

网友:
旧显卡板上面有个测温线吧,扯下来装到新显卡上

网友:
有的时候仔细看看别大意了。

网友:
此显卡是否和原来的显卡型号一致?

网友:
你可刷下bios

网友:
如果 换得不是同型号的显卡  可以试着刷下BIOS看看

网友:
苹果的就是这样 我上次换了个硬盘 也是风扇转的响   不影响功能

网友:
我的是点不了亮,风扇狂转,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