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苹果6 4005

楼主(2017-03-25):
机型:苹果6 A1589
(之前应该升级过硬盘使用半年过后红屏重启)
目前状态:(联机黑屏itunes显示序列号 刷机不亮屏第二个等待报错4005)
硬盘值属正常供电正常
难道CPU虚了

网友A:
加焊CPU 试试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 试试呗,

按过CPU、应该不行看来又是一个棘手问题

网友:
硬盘有没有换过呢   第二个等待记得好像硬盘的问题

网友C: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换上盖?晕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过CPU、应该不行看来又是一个棘手问题

拆掉硬盘,强行DFU刷机试试。还是报4005就是暂存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论坛禁止灌水!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4005不单单是暂存的问题,也有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拆掉硬盘,强行DFU模式刷机,看代码是不是4005,是的话就是暂存问题,不是的话,还是硬盘这边的问题。

网友:
刷机不亮屏第二个等待报错4005  应该cup 暂存过了  围绕硬盘查 和cpu对地阻值

网友:
先换硬盘,听我的没错,先简单再复杂

网友:
我有台5S,报4005,发现CPU1.1V没供电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先查硬盘这块,供电, 硬盘底座打值  没问题    那就是上盖  没毛病

网友:
换硬盘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禁止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