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05 联想一体机

楼主(2017-03-25):
c305 联想一体机 自动上电不开机, 不好解决啊

网友:
小电池如果没电了,换个就好

网友:
换了好了给加分啊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这机通病了,这问题

网友:
纽扣电池导致

网友:
换了,南桥也换了

网友:
这个 修了好几台都是小电池 或者是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主是小电池 或者是南桥

网友(2017-04-25):
换小电池好了。。。。

网友:
修好了吗,我的也一样问题

网友(2017-06-20):
我的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换了小电池

网友:
那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电池和南桥,感觉南桥的多,前几天电流08多三张全换南桥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换了电池电池座,自动上电不亮,代码跑87

网友:
我的换了小电池亮机了,时亮时不亮还自动加电

网友:
我也有台,通电自动开机,不显示,键盘大小写都有反应,应该是开起机了的。就是没显示

网友:
自动上电无显的,除了“电池”之外南桥的面也很大

网友(2017-07-22):
感谢分享   我的自动开机不显示   也是电池没电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CMOS电池坏的多  自动上电不亮机通病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 电池那边断线了 仔细看看

网友:
自动上电 就查下 RTC电路或者小电池 嘛

网友:
你是说自动开机不显示 吧 什么都不测量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2017-08-21):
接到一台插电就上到0.15A,不晓得你的是加电到多少

网友:
恩,是通病啊,我也刚修好一台。换了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2018-11-06):
今接到一台,纽扣电池松下的,万用表测试只有1V,更换新电池,开机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