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寨平板喇叭线路的问题 求指导 谢谢

楼主(2017-03-25):
今天接到 一个平板 触摸有时候好使 有时候不好使, 电池没有电了  ,于是我焊下电池用稳压电源给他充电 开机了  过一会电耗光了关机了  ,我又充电,这回开机的时候喇叭就不正常了  就不是开机那样声音了 ,包括放音乐视频也是不正常,但是用耳机就没问题,于是我觉得应该是音频放大芯片估计出现了问题  ,我查了芯片  =======图上A和B】的编号是2338lf11hj  跟某宝查不到啊 这怎么办   我在mp4上拆了1个  ft690芯片 了 不好用 还是唧唧的声音,如果只安装一个ft690 一点声音没有,

网友:
山寨的东西不好搞   没资料  原理也不好搞清楚

网友A:
找卖芯片的,把这个芯片型号报给卖家,看看他们能不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卖芯片的,把这个芯片型号报给卖家,看看他们能不能查到。

谢谢  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 继续啊 把帖子保存完整啊  耳机正常音频没有问题,喇叭不对说明功放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B:
后续怎么修好的,说清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续怎么修好的,说清楚啊

B芯片左下面那个是什么我也不清楚  是滤波吗?把他换了就好了

网友:
山寨的东西是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B芯片左下面那个是什么我也不清楚  是滤波吗?把他换了就好了

这个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