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助我修好 ASUS P8H61-M LX PLUS 死机故障通病。

楼主(2017-03-25):
维修地点:江苏淮安鑫晨电脑
维修人员:邵三郎
维修对象:ASUS P8H61-M LX PLUS

故障:客户反映有时开不出来,有时开出来但是一个小时左右就死机。经检查发现不亮机的时候,有时不跑码,有时跑码卡随机代码,但是用的tl460诊断卡,每次跑码卡随机代码的时候总是cpu小指示灯常亮,(tl460针对6系列之后又比较好的作用,指示灯的亮与不亮可以判断是什么地方的问题,随便打个广告,买的时候建议去迅维淘宝深圳店买,毕竟质量有保证,不至于像其他的店,翻新二手的都拿出来卖,迅维正规的公司,不是其它的小店铺,不会做这些砸自己招牌的事情。)
对于这种故障,能亮机,但是不稳定基本上就是某个电压不稳定,或者偏高偏低,个人的经验之谈。
维修过程:先测电压吧,内存供电:1.5v 桥供电:1.05v vtt总线:1.08v vccsa:0.96v cpupll电压:1.35v(不正常,正常1.8v)问题已经很明显了,cpupll不稳定,导致cpu神经病不稳定了,
cpupll由gs358s运算放大器控制mos管降压到1.8v,

量得gs358s三脚输入脚1.35v,这个基准电压应该是两电阻串联分压得到1.8v,控制一脚输出控制信号导通mos管降压得到1.8v总线供电,拆掉两分压电阻,一测量,10k 11.6k,分压计算得到是1.8v,但是之前测量三脚确实是1.35v,见鬼呢,不对,阻值对的就焊回去吧,先放一边,邮政有快递,去先拿一下吧,拿回《修行》,一看里面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看来是焊盘氧化了,拿出主板,上电测试,果然恢复到1.8v了,

装系统测试机器,开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死机的情况,此板修复。
不得不说,维修方面,迅维确实帮助了我们维修人很多,很多人会说迅维开展这么多的业务,无非就是圈钱,但是思想成熟的人就会说,没有迅维,很多通病技术不成熟的人修一辈子修不出来,没有迅维,技术得不到提升,培训一次的几千块钱,等到技术成熟了,上班少说一个月5000块钱的时候,再看看几千块钱花的值不值,这些人只在乎自己花出去的钱,看不到自己修机器论坛搜索得到帮助的时候,快速的赚到钱的时候,这些人就是小人。

网友:
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必须加分。。

网友:
上传亮机测试图片有图有真相。

网友:
呵呵  着广告做的到位啊  不过兄弟说的是实话啊
实话的广告

网友A:
你是远程笔记本里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远程笔记本里面的吗

是的,你是?

网友:
氧化引起的电压不够修得很好

网友:
支持!问题处理的可以。

网友:
这些人只在乎自己花出去的钱,看不到自己修机器论坛搜索得到帮助的时候,快速的赚到钱的时候,这些人就是小人。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够细心

网友:
看来书没白买啊

网友:
后悔没买了

网友:
应该是电阻虚焊导致。我昨天修两块华硕P7H55也是PLL电压不正常,找到那两个分压电阻一个1K 一个1.18K,吹下来测阻值正常,又焊回去PLL电压1.8v正常了,

网友:
这个书多少钱啊

网友:
1.8V的分压电阻可以买一些备,有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料板可以拆

网友:
论坛的字为什么复制不寥

网友(2017-05-22):
你不会就是卖数码卡的吧

网友:
asus主板電阻又沒標數字如何知道多少?

网友(2017-07-19):
是啊!迅维就是我们维修人员的家园!没有迅维简直不敢相信以后维修会有多难搞!感谢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