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掉电

楼主(2017-03-25):
那来时不触发,换了D95280好了,能亮机了但是会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待机优点大,待机新片发烫,3。5V转换管子导通了,但是只有1。4V,应该是3,5V才对 啊。刚好有两台一样的机器,都是一样的,顺便问下着机器 是待机就有35V的还是触发后

网友A:
那就再换一个喽,或者没焊好

网友B:
仔细查下,有地方短路了,看是不是二次转换管子坏了,提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换一个喽,或者没焊好

换了几个了,,应该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查下,有地方短路了,看是不是二次转换管子坏了,提前导通

恩,管子换了,

网友:
再换一个95  这个你有时候买的也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没焊接好,  看看外围电路,有没腐蚀

网友:
二级转换明显有问题

网友C:
这个一般换了就好了呀,

网友D:
看后级电压的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后级电压的转换电路。

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换了就好了呀,

嗯,确实,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2台机器都好了,走了好多弯路,其实换了那待机芯片就好了的,是我那恒流源电压打到了19V,下午搜索类似的故障看到别人发的帖子电压要>19V,不然会掉电的。

网友E:
后继短路?二级转换。你查下二级转换控制级电压看看

网友:
待机要出三  五伏的,不过你的1.4V是明显不正常的

网友:
3.5v的电容换一下,,我修改就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继短路?二级转换。你查下二级转换控制级电压看看

已经好了,是电源电压低了点

网友:
我还把楼主所有的帖子都看完了 最后看到楼主还好了的帖子

网友:
3、5V是开机后有的

网友F:
电源电压还能低点啊   楼主你啥情况啊

网友:
小细节不能马虎.否则会修不完喔

网友:
我估计还是芯片的问题,我换D95280换的怀疑人生

网友:
D95280  捡到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源电压还能低点啊   楼主你啥情况啊

就是恒流原  我打到了19V,待机新片检测到低于19V就会掉电,电压调大意点就好了,。

网友:
还真是郁闷了,我也碰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恒流原  我打到了19V,待机新片检测到低于19V就会掉电,电压调大意点就好了,。

呵呵  我一般都调在19.5以上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