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25):
桌面图标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之前是这个现象!装过系统后还是这个现象!

网友:
根据图中提示操作既可,显示桌面图标打勾

网友:
系统或设置问题。

网友:
进BIOS啥的又没啊

网友:
要是自动的一会有 一会没有的话  把键盘拔下来看看  有时候键盘坏了连键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进pe试一下也许可以帮助你

网友:
  要么就是 信号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排除一下键盘鼠标问题

网友A:
可以换个xp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xp看看

是的换了个xp纯净版的xp好了,